点位M和Go点区别

楼主(2013-02-21):
本人新手,求助,在看很多自控点位图的时候发现有的用M,有的用Go,例如:风压差开关(DI、M),温湿度(X1、X2、M),冷水阀(Y1,Go),SCR(Y2,Go),加湿(Y3,Go)

网友A:
都是一样的,中间量点。寄存器里面自带的。

网友B:
这些在功能使用上是一样的。

不同的PLC对输入、输出及寄存器定义的名称不同,如数字量输入点:西门子定义为I,三菱定义为X

接触多了自然就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些在功能使用上是一样的。不同的PLC对输入、输出及寄存器定义的名称不同,如数字量输入点:西门子定义为I,三菱定义为X接触多了自然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这些在功能使用上是一样的。不同的PLC对输入、输出及寄存器定义的名称不同,如数字量输入点:西门子定义为I,三菱定义为X接触多了自然就明白了

大哥!别完全引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