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将400中的程序直接拷贝到300中吗

楼主(2013-02-21):
各位大侠!

小弟现在手头一个项目,程序是标准程序,很庞大。之前的项目是用400做的,现在用317做,我组态之后可以直接将400的程序拷贝到300的项目里面吗?我这样直接拷贝,有一些程序灌不下去,我估计是一些DB块或者M点超出317的范围了。

一般从400的项目转到300,程序都需要怎么移植呢?谢谢!

网友A:
普通的逻辑程序是可以的但400和300是不同的PLC,400的部分功能是300没有的,所以400的程序300不一定全部都适用。

网友B:
不一样的,不能拷贝的。有区别的。

网友C:
不可以,两个程序的硬件不一样,程序也会有所区别,所以不能完全拷贝复制,但是可以把一些块里面程序复制过去。

楼主:
那要怎么办?重新搞过程序?那不是很麻烦?!

有没有什么移植的方法?

网友D:
300和400的编程软件都是STEP7,打开你已有的400的程序,然后你试试改硬件配置试试,然后尝试修改部分编译错误的地方。但是这样工作量也是很大的哦

网友E:
不妨一试,然后再改!!!

网友F:
没有捷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两个程序的硬件不一样,程序也会有所区别,所以不能完全拷贝复制,但是可以把一些块里面程序复制过去。

重新组态,可以吧400 中的大部分 FB,FC 块复制  到 300 的项目中的.....

楼主:
直接拷贝不行哦,很多DB块什么的都不行!只能重新搞了!

一点一点修改工程量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