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以前的家庭宽带可以多台电脑上网,现在不行呢

楼主(2013-02-21):
为何以前的家庭宽带可以多台电脑上网,现在不行呢

网友A:
我也非常想知道这个问题。

以前56K猫,一带5,玩网游。

现在。。。。。。。

为啥啊。

网友B:
加个路由器就可以,不过好像多台上回很慢的。。。

网友C:
人家限制了   多拉一条网线才赚钱啊

楼主:
该死的宽带提供商,全部撞车得了

网友D:
可以用一台作为服务器,利用wingate软件共享上网呀。是通过一台电脑变换一个为ip地址上网。

网友E:
    怎么不能多台电脑上网 ? 你加装路由器看看

网友F:
先前的有线电视也是一个接口能带很多电视机,可是现在呢。。。

网友G:
可以多台电脑上网啊,用路由器就行

网友H:
我家都三台同时上啊,关键是你的宽带有多少兆,家隔壁一个黑网吧电信的16兆,10台电脑可以同时玩网游。

网友I:
呵呵!看你的多少兆网速!

网友J:
有的地方电信宽带上限制了不能用路由器的

网友K:
还好我们这没有限制 家里一台无线路由搞定!儿子玩游戏时 我偷偷下载下东西 就听儿子很郁闷的说 今天这么卡!

现在这招不行了!只能听到儿子说:老爸你电脑关掉

网友L:
这个所说在运营商那边监控MAC地址来达到监控你一条线多少电脑上网的目的,可以在路由上设置下,通过此路由的MAC全部克隆成某个MAC就成了

楼主:
直接用路由器来拨号,现在解决了,速度挺不错的(台式机2台,本本一台,可以同时看电影)

网友M(2013-08-25):
加路由器不就行了,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