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金桥软件中报警功能巧用

楼主(2013-02-21):
本文将以一个实际应用为例子,介绍紫金桥软件的报警功能。

一、      应用例子

一个温度值,在某些工艺条件下,这个温度值需要报警,正常状态值为0~40摄氏度;在其他工艺条件下,这个温度值不需要报警。

二、    紫金桥软件实现方式

 首先在紫金桥软件中定义一个模拟IO点,点名为Temp1,按照需要设置点的外部链接。然后在报警参数中选中报警开关,将低限设置为0,高限设置为40。保存这个点的设置并退出点定义画面。报警设置如下图所示:

 在全局脚本的“周期执行”页中,输入如下脚本:

if 工艺条件成立 then

                     Temp1.ALMENAB = 1;

else

                     Temp1.ALMENAB = 0;

endif

其中工艺条件按照实际需求设置。保存后运行紫金桥软件,就可以发现,当工艺条件出现时,报警功能工作,Temp1点的PV值出现异常时,系统开始报警;当工艺条件不出现时,报警功能关闭,即使Temp1点的PV值异常,系统也不会有报警出现。

 三、        总结:

紫金桥软件的报警功能可以通过设置参数的方式来改变,除了是否报警外,报警限制、报警级别等其他功能,同样可以通过设置参数来动态改变。常用的报警参数如下所示:

是否允许报警ALMENAB

报警死区DEADBAND

低低限LL

低限LO

高限HI

高高限HH

变化率报警RATE

偏差报警DEV

低低限优先级LLPR

低限优先级LOPR

高限优先级HIPR

高高限优先级HHPR

变化率优先级RATEPR

偏差优先级DEVPR

变化率周期RATECYC

报警延时ALARMDELAY

详细的报警设置可以参考紫金桥软件的帮助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