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三相异步电动机星三角变换过程中电压电流转矩转速的变化

楼主(2013-02-21):
各位师傅:
               我是一家工厂的设备维护。我单位有很多星三角变换的大电机。它们有的是风机,有的是水泵,有的是碾米设备。
              我想请教一下,当负载不同时,电机在进行星三角变换时(由星接向角接转换时)电机的电压、电流、转矩、转速
              的变化情况。最好能够给出电流、电压、转速、转矩的图。谢谢。

网友A:
找本电力拖动的书看看

里面全的很

网友A:
星型是线圈两段电压220  三角形是  380    频率都是50

网友B:
电机在进行星三角变换时(由星接向角接转换时)电机的电压、电流、转矩、转速;

电压---绕组上的电压由220V变成了0,又变成了380V,其中0的时间很短,就是接触器切换的时间。

频率是不变的。

转速--计算好的,切换的时候已经达到了额定转速的,速度几乎是不变化的。

电机的电流、转矩,根据负载轻重的情况来变化的;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热心回答。

我想说的是星三角变换时转速好像并未没有达到额定转速,这是其一。其二是我想知道在星三角变换时电压、电流、转矩、转速的曲线。当然要针对不同种类负载的。(针对泵类负载的在转换前后是怎么样,针对一般性负载的转换前后是怎么变化的)。麻烦各位师傅如果有知道的请告诉我。哪怕知道那本书上有也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