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沿检测指令和RLO边沿检测 改怎么理解

楼主(2013-02-21):
由于刚学西门子PLC  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在书上看见的一段话 不理解

RLO边沿检测指令是逻辑操作结果(RLO)从“0”到“1”(上升沿或正边沿)或从“1”到“0”(下降沿或负边沿)变化时,输出一个循环扫描周期的高电平,RLO边沿检测指令如1图所示,其对应的工作时序图如2图所示

                                  图1,、RLO边沿检测指令

这个时序图看不懂啊 RLO那条线和它下面的那些时序图看的有点眉目 知道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想问问 这个I1.0和I1.1为什么是这样变化??是给它规定这样变化??? 还是什么???

网友A:
时序图就是通过I0.0和I1.1多种变化组合来解释RLO指令的作用。

这样的变化涵盖了各种可能性,讲解更透彻,一目了然。

网友B:
I1.0和I1.1为什么是这样变化??是给它规定这样变化??? 还是什么???

——没有为什么。就是为了让你理解RLO边沿检测指令的逻辑结果而人为给出的一个激励信号来分析执行RLO边沿检测指令后的逻辑结果。

网友C:
边沿检测是RLO边沿的一种特殊情况,前者是只对一个点,后者可能是对一点也可能是对多点的逻辑运算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