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

楼主(2013-02-21):
请问是不是步进电机工作的时候温度都很高,正常应该是多少?

网友A:
不同的驱动器配电机都会表现的不一样的,一般来说步进电机消磁温度在130℃,所以低于这个温度都是可以的。驱动器上面应该有空闲电流的,如果觉得温度太高可以选得更小些

网友B:
可能在80度左右,我有一个小的步进电机  作实验用的

基本上就是这个温度,  厂家也说了,90度以下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