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200程序编写

楼主(2013-02-21):
用PLC200和变频器控制空压机站,共有四台空压机,编号1、2、3、4号机,1号机和2号机接入变频器,压力是通过4~20MA的压力传感器传会的模拟量。

先是顺序工频启动四台机,当压力达到上限(6bar)开始停机,谁先启动停谁,如果压力还够的情况下继续停机。当压力下降到下限(5.5bar)变频启动1号机,并运行,只要压力不到上限和频率降到频率下限,变频器就会随着压力的变化改变(压力上升,频率下降;压力下降,频率上升),并使压力达到一个稳定的值(5.8bar)。1号机和2号机的变频是相互的,1号机变频启动,2号机不能变频启动。1号机和2号机的变频和工频是互锁的,在变频的情况下不能启动工频。变频器在频率下限运行一段时间后就要停下变频。

求助各位高手!!

网友A:
    看看倒是挺 复杂的, 但是对于螺杆空压机建议还是不要搞成 变频 调速运行的 ! 对润滑不好

网友B:
你用PLC控制变频器的启动或停止,变频器有一拖二的

有点象横压共水,摆渡上有很多类似的事例

要是用通讯的话就更简单了

网友B:
现在螺杆空压机有用变频的,压力基本上能保持在恒定直,误差不到一公斤

楼主:
对:六个关于你用PLC控制变频器的启动或停止,变频器有一拖二的有点象横压共水,摆渡上有很多类似的事例要是用通讯的话就更简单了内容的回复:

我是用PID控制变频器的频率的!主要是干扰比较强,导致接收会来的压力信号波动比较大!

网友B:
那可能是你PID的参数设置的不大对  在一个就是 干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一个就是 干捞

我是用输入的压力的变化来调节输出的频率,开始运行还可以,压力在5.8的时候频率在41上下波动,但运行一段时间,比如在手动情况下运行一段时间,这时压力在变化,频率也在变化,只是变频器没有在启动状态。当把手动转为自动运行后,这是压力会下降,在自动条件下,变频器运行的频率只能达到25,不论压力是下降还是上升,这是怎么回事呢?

调用PID子程序是使用SM0.0的。

网友D:
对于螺杆压缩机来说,最怕的是润滑不好,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润滑问题了吗?我们最近也想搞螺杆压缩机变频自动控制,是200KW的螺杆制冷压缩机组。正在研讨中,可以加Q774550342

楼主:
引用 网友E:
07关于对于螺杆压缩机来说,最怕的是润滑不好,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润滑问题了吗?我们最近也想搞螺杆压缩机变频自动控制,是200KW的螺杆制冷压缩机组。正在研讨中,可以加Q774550342

润滑解决了

网友B:
是不编程有问题啊。。。。。。

楼主:
在程序中,控制频率输出的模拟量在PLC上电的情况下会一直有数据,只要压力变化输出就会变化,开始我运行的时候可以,运行一段时间不知道怎么的会下降到一万以下。我想是不是要把这个模块前加一个自动状态的常开指令?因为我要在自动状态下才运行变频器。

网友B:
你的看看传过来的信号有没有问题,{运行一段时间不知道怎么的会下降到一万以下【}

这时你测量一下看传过来的电流对不对

网友F:
另外建议----你查查灯后面的线的来源--即可知道是啥信号了!

楼主:
每次变频器器运行的时候,取回的数据就会有波动,时大时小,我想与变频器对模拟量的干扰也有一定的关系

楼主:
这个系统在自动状态下打不上气了,但在手动状态下就可以,请问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呢?

整个系统运行了一周

网友B:
是不是积分时间设置的太长

网友B:
PID调节参数参数经验值说明

比例调节作用:是按比例反应系统的偏差,系统一旦出现了偏差,比例调节立即产生调节作用用以减少偏差。比例作用大,可以加快调节,减少误差,但是过大的比例,使系统的稳定性下降,甚至造成系统的不稳定。

积分调节作用:是使系统消除稳态误差,提高无差度。因为有误差,积分调节就进行,直至无差,积分调节停止,积分调节输出一常值。积分作用的强弱取决与积分时间常数Ti,Ti越小,积分作用就越强。反之Ti大则积分作用弱,加入积分调节可使系统稳定性下降,动态响应变慢。积分作用常与另两种调节规律结合,组成PI调节器或PID调节器。

微分调节作用:微分作用反映系统偏差信号的变化率,具有预见性,能预见偏差变化的趋势,因此能产生超前的控制作用,在偏差还没有形成之前,已被微分调节作用消除。因此,可以改善系统的动态性能。

在微分时间选择合适情况下,可以减少超调,减少调节时间。微分作用对噪声干扰有放大作用,因此过强的加微分调节,对系统抗干扰不利。此外,微分反应的是变化率,而当输入没有变化时,微分作用输出为零。微分作用不能单独使用,需要与另外两种调节规律相结合,组成PDPID控制器。

PID参数的含义:

比例系数P:增大比例系数P一般将加快系统的响应,在有静差的情况下有利于减小静差,但是过大的比例系数会使系统有比较大的超调,并产生振荡,使稳定性变坏。

积分时间Ti:增大积分时间Ti有利于减小超调,减小振荡,使系统的稳定性增加,但是系统静差消除时间变长。

微分时间Td:增大微分时间Td有利于加快系统的响应速度,使系统超调量减小,稳定性增加,但系统对扰动的抑制能力减弱。

PID控制器参数的工程整定方法,主要有临界比例法、反应曲线法和衰减法。现在一般采用的是临界比例法。利用该方法进行 PID控制器参数的整定步骤如下:(1)首先预选择一个足够短的采样周期让系统工作﹔(2)仅加入比例控制环节,直到系统对输入的阶跃响应出现临界振荡,记下这时的比例放大系数和临界振荡周期﹔(3)在一定的控制度下通过公式计算得到PID控制器的参数。

一般步骤

  a.确定比例增益P

  确定比例增益P 时,首先去掉PID的积分项和微分项,一般是令Ti=0Td=0(具体见PID的参数设定说明),使PID为纯比例调节。输入设定为系统允许的最大值的60%~70%,由0逐渐加大比例增益P,直至系统出现振荡;再反过来,从此时的比例增益P逐渐减小,直至系统振荡消失,记录此时的比例增益P,设定PID的比例增益P为当前值的60%~70%。比例增益P调试完成。

  b.确定积分时间常数Ti

  比例增益P确定后,设定一个较大的积分时间常数Ti的初值,然后逐渐减小Ti,直至系统出现振荡,之后在反过来,逐渐加大Ti,直至系统振荡消失。记录此时的Ti,设定PID的积分时间常数Ti为当前值的150%~180%。积分时间常数Ti调试完成。

  c.确定微分时间常数Td

  积分时间常数Td一般不用设定,为0即可。若要设定,与确定 PTi的方法相同,取不振荡时的30%

  d.系统空载、带载联调,再对PID参数进行微调,直至满足要求。

PID控制器参数的工程整定,各种调节系统中PID参数经验数据以下可参照:

温度T: P=20~60%,T=180~600s,D=3-180s

压力P: P=30~70%,T=24~180s,

液位L: P=20~80%,T=60~300s,

流量L: P=40~100%,T=6~60s

PID常用口诀: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