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西门子编程电缆国产的好用吗

楼主(2013-02-21):
      如题目,原装西门子的编程电缆有点贵啊,呵呵,不知道国产的编程电缆可以用吗,听西门子经销商技术说,国产的电缆容易烧编程口,是这样子的吗,有用过的朋友指点下啊。。。。。。。。。。。

网友A:
我以前用过国产的编程电缆,除了上传下载速度比进口的慢外没发现有别的不同。

网友B:
有一种仿的编程电缆,很不稳定。

网友C:
黄工,可以试试我们厂的编程电缆,全面兼容西门子,深圳市奥特维尔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D:
国产正品还是可以用的。至于烧通讯口,西门子从来没有保证过S7-200带电插拔编程通讯口是安全的。用的时候注意小心点就行。

网友E:
国产与原装编程电缆在使用过程中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可正常使用。

建议断开连接时,保证有一段时处于停电(或停用)状态,以免造成办卡通讯口损坏。

网友E:
国产与原装编程电缆在使用过程中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可正常使用。

建议断开连接时,保证有一端是处于停电(或停用)状态,以免造成办卡通讯口损坏。

网友F:
以前曾听说大连产的西门子编程电缆,比原装的还好用

网友G:
听说有一种是可以的,但是一直没有见到!

网友H:
     国产的仿的通讯速度差点, 且防护功能也差, 你想呀钱少了,便宜了当然质量差了

网友I:
一样用啊。不要听他们吓唬人。

网友J:
买德阳四星或者大连德佳的那种光藕隔离的编程电缆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甚至比原装更加耐用

网友K:
用用就这知道了,实践是检验问题的唯一标准!

网友L:
还是多花点钱买原装的吧,省心。

网友M:
现在用的就是原装电缆  常常莫名其妙的就通讯不上   以前用的一直是几十块钱买的货    很少出现通讯不上的   奇怪啊

网友N:
国产的都是仿制的,大部分不是很好。

网友O:
淘宝网上的那种170-200元的高仿USB/PPI电缆可以。 除了多主站功能比不上西门子原装外,其他没有感觉什么不同。

使用这种高仿的电缆在小项目上2年多每天24小时运行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O:
淘宝网上的那种170-200元的高仿USB/PPI电缆,一般使用(多主站功能除外)甚至比我现在正在使用的西门子原装USB/PPI电缆好,表现在通讯上适应能力比西门子原装的强。  可能是我的原装西门子电缆电缆是7、8年前的,技术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