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做界面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02-21):
小弟初学MCGS先做了一个欢迎界面,内容包括:公司的logo(位图),集团的名称、公司的名称(标签),现在我想在进入界面后logo、和两个名字分先后顺序的出来,如果可以的话公司的名称一个字一个字的出现,说白了就是想做点效果出来,希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二,如果能贴点图指导一下那就更好了,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楼主问的是如何做移动效果吧?

看看这里的说明

你也可以上官网看看技术手册教程。里面有介绍

楼主:
Logo先出来,集团名字再出来,公司名字最后出来,要设置成这样的顺序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A:
选中你要制作移动效果的公司名称,右键打开属性。

在“位置动画连接”栏目里选择相应的效果。

选择水平移动栏目条。

定义一个变量。

然后回到组态界面。

在绿色区域,右键打开 用户窗口属性。

在循环脚本里编写 代码。

大概意思就是这样。你试试,希望对你有点帮助。

楼主:
谢谢了,我这就试试去。

网友B:
          同意一楼, 这个方法绝对的不错 !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