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M系列变频器求教

楼主(2013-02-21):
小弟现有两台相同的M系列台达变频器,分别控制加料电机与粉碎电机,继电器控制方式,要求当粉碎电机故障停机时,加料电机自动停止,我设想用粉碎变频器的多功能输出RELAY接点来控制加料变频器,请问粉碎变频器的参数P46(多功能输出RELAY接点)设置为00:运转中指示合适呢还是设置为07:故障指示合适?变频器的任何故障是不是都会导致停机和确保故障点有动作输出?

网友A:
变频器有一个故障输出继电器 MA,MC两个触点,一个常开,一个常闭,,你可以把这个信号与给料变频器的启动信号串联,如果有故障,就会自动切断给料变频器的启动信号,给料变频器也就自动停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有一个故障输出继电器 MA,MC两个触点,一个常开,一个常闭,,你可以把这个信号与给料变频器的启动信号串联,如果有故障,就会自动切断给料变频器的启动信号,给料变频器也就自动停止了。。。

楼主:
嗯,谢谢,再弱弱地问下,是不是电动机任何故障都能确保变频器故障继电器有输出?如电机过电压,过电机电流,电机转轴卡死,电机缺相,或电机侧三相线意外被扯断?

网友C:
不知道,同样需要求教

网友D(2018-11-22):
引用 楼主:
嗯,谢谢,再弱弱地问下,是不是电动机任何故障都能确保变...

是的!只要变频器不坏,并对变频器遇故障采取什么方式设定好!例如故障作“减速停机”/“自由停机”等!

网友E(2019-04-30):
LZ多研究下说明书,我正在学习,你说的任何故障会不会导致继电器动作,这个问题你看下说明书,我也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