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学习CANopen,关于CANopen的问题

楼主(2013-02-21):
我们公司用CANopen现场总线实现PLC与伺服的通讯,小弟新去公司想对CANopen有个深入了解,看了一本周立功的书,看了一点感觉完全看不懂。我想问问应用CANopen对他的协议一定要熟悉吗?还有我怎么利用手中的设备去学习。手中有PLC,CANopen通讯卡件,请前辈们赐教

网友A:
协议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PDO报文是如何组成的,PDO映射也是必须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协议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PDO报文是如何组成的,PDO映射也是必须了解。

能说的在详细些吗?谢谢

网友C(2013-04-26):
CANOPEN 协议我接触一些

QQ:550395705

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D:
生产canopen总线隔离中继器或canopen现场总线光纤中继器。。。。。。可抗干扰,延长通讯距离到20km,可改变网络拓扑图。

网友E:
你可以买一个科威的EC型PLC。。。里面有CAN总线。。可以用来学习。。

网友F(2013-06-03):
肯定是需要初步了解CANOpen的。周立功的那个介绍文章很好,可以仔细看看。

CANOpen的状态机;NMT报文,包括Module Control和Error Control;PDO,包括通信参数和映射参数;SDO报文。

网友G(2015-10-13):
我曾经过台达的CANopen通讯协议!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曾经过台达的CANopen通讯协议!

有canopen的学习资料吗

网友I(2015-11-12):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我曾经过台达的CANopen...

————————————

只要明白CANopen是针对11位标准ID,然后是8字节数据做规定,就能很快理解。

11位的前4位是功能码,规定死了的,每一个功能码代表一种用途。

后面的8字节数据,根据PDO和SDO的规定,每种都有固定的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