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压力传感器、位移传感器的好坏

楼主(2013-02-21):
小弟新入行,不知道如何判断传感器的好坏,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传感器能正常工作,那它就是好的

传感器不能正常工作,那它可能是坏的,也可能还是好的

哈哈哈

网友B:
一般那万用表测量下电阻吧,热电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能正常工作,那它就是好的传感器不能正常工作,那它可能是坏的,也可能还是好的哈哈哈

看似说笑!还真对!

网友D:
一般有个标准阻值,如400欧,假如你量出只有350欧,一般就坏了。还有种情况,阻值好的,但也可能坏了,要接上去才知道。

网友E:
用表测量一下最好了,好坏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