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此机是英威腾哪个系列产品 目前标签撕毁

楼主(2013-02-21):
此机是英威腾 外观如下图  哪位大侠知道 2006年的机子了 机器为45KW

其二 是这台机器上电显示PR0FF 闪主板 烁无法自动跳转 按PROG 显示0.0.0.0.0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楼主:
主板型号  INVT LTD

                                                                               G9V03MC

                                                                                 1280C

                                                                                 V04

                                                                             2006.10.9

网友A:
chf100的通用变频器控制板

网友A:
母线电压低了,低于350就出现POFF

网友B:
CPU出错或者电压检测部分出错

楼主:
查到了 把三相进电检测光耦短接后正常显示频率 ,而0.0.0.0.0 是设置了密码

网友C(2013-05-05):
这块板是英威腾CHF100机子的主控板,机子的原因是防雷板坏了,所以不能正常上电,可以在设置中屏蔽输入缺相检测,设置了密码可以用厂家密码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