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器的选型及配置

楼主(2013-02-21):
       表格设置控制器采用表格设置无需编程的特点,应用简单,不熟悉编程的人员也可以使用,下面将其选型及附件的配置说明如下,供参考:

一、控制器主要特点

根据型号不同具有如下特点:

1、表格设置、无需编程,人人都会使用。

2、操作便捷、简单实用,易于普及推广应用。

3、提供为用户编制示例功能的服务,供应用中参考、学习或修改、调试。

4、安装方便,具有安装固定孔和导轨固定两种方式。

5、多种型号可选的多路开关量输入、输出控制功能。

6、具有设置灵活的定时和程序控制功能。

7、具有各种输入开关控制及开关量传感器控制功能。

8、具有时钟控制功能(可选配时钟模块)。

9、具有脉冲输出步进电机控制功能。

10、具有输入信号及程序行的计数功能。

11、具有输入及程序行控制的停止全部输出功能。

12、具有可设置的输入开关控制的暂停功能。

13、具有可设置的输入开关控制的单步功能(辅助调试中使用)。

表格设置控制器产品系列部分图片

二、控制器的选型

定时程序控制器可以对气缸电磁阀、继电器等电器进行控制,可以采用定时和输入开关信号(开关或传感器)对设备实现手动、自动及程序控制,常规的动作控制都可以十分方便地实现。

1.根据所需控制对象的数量选型

控制器的输出可以控制气缸电磁阀、继电器等电器,根据总共控制电器的数量来选择控制器型号:

1.1 控制4路以下负载,可选择4路输入4路输出的TPC4-4TD型。

1.2 控制5至8路负载,可选择8路输入8路输出的TPC8-8TD型。

1.3 控制9至16路负载,可选择8路输入16路输出的TPC8-16TD型或者TPC16-16TD型。

    2.根据输入控制的数量选型

控制器的输入信号可以是启动开关、停止开关、功能开关等各类开关,还可以是磁性开关、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等开关量传感器。根据所需要的开关和传感器的总数选用合适的控制器。目前控制器的输入有4路、8路和16路3种。

    3.根据功能选型

    目前定时程序控制器分为通用型、液晶显示型、时钟控制型和脉冲输出型四种类型。

3.1 通用型:适合大部分设备控制的应用场合,型号有:TPC4-4TD、TPC8-8TD、TPC8-16TD。

3.2 液晶显示型:液晶显示型在通用型的基础上配置了一块128X32的液晶显示屏及操作按键,除了通用型的功能外,还可以在本机设置和修改功能数据,方便现场调试。适合用于经常需要改变数据或现场反复调试数据的场合。型号是:TPC8-8TDLS(暂时缺货),目前只有这一款带有液晶屏。

3.3 时钟控制型:时钟控制器型是在通用型的基础上增加了时钟定时控制功能,控制器内部配置有带电池的时钟电路,除了可以实现通用型的定时器控制器功能,还可以设置时、分、秒对时间的启动控制。型号是:TPC8-8TDT,购买前需要说明。

3.4 脉冲控制型:脉冲控制型在通用型的基础上增加了脉冲输出,可以控制步进电机的运行,型号:TPC16-16TDP,购买前需要说明。

三、 配件的选用

初次购买控制器赠送一条下载电缆,功能设置表软件及说明书等资料随机光盘赠送,其他配件根据需要自行选配购置。为了便于选配可点击如下链接到相应的店铺选购。

配件选择的注意事项:

    1、电源的选配电源必须要选用24V的开关稳压电源,建议4路输出的选购1.5A,8路输出选择2A,16路输出选择3A以上,不能使用其他类型的电源。

    2、开关的选配:要用不带自锁的按钮开关,按下闭合,抬起断开。

    3、非供电的感应开关可以直接使用带接点的限位开关、行程开关及气缸所配的磁性感应开关。

    4、开关量传感器的选配接近开关、光电开关及霍尔开关等需要电源供电的开关量传感器选24V电源的,NPN晶体管输出型,低电平有效的。

    5、输出负载的选配气缸最好配置24V的电磁阀,电流小于300毫安,或者功率小于7W的电磁阀可以连接到控制器的输出端直接驱动,如果需要控制器的电器负载电流较大则需要配置一个中间继电器,继电器线包24V接点电流5A的都可以使用,例如:欧姆龙OMRON继电器G2R-2 DC24V

功能设置

定时程序控制器使用表格设置功能,无需编程,功能设置很简单,几分钟即可设置一个基本的控制程序。初次使用的人员只需看看说明书和视频短时间即可掌握设置方法,通过用操作鼠标即可完成功能参数的设置。

初次使用控制器不必担心设置问题,我们可以帮您设置所需功能的示例,可供学习、参考、修改数据和自行调试,简化您实现设备控制的进程。

五、调试捷径

1、控制器的初步功能设置时可以采取最简单的接线方法:只需接好电源及下载电缆进行设置及调试。
2、设置所需的功能数据后下载到控制器。
3、输出的工作状态可以直接观察输出指示灯的显示,输入的开关或传感器信号可用导线短接代替(短接输入端X与地线端EG后松开)。
4、通过设置——调试——修改——调试的过程,直到设置的功能满意为止。

六、接线方法

1、稳压电源接线:将稳压电源输出的24V分别接到控制器的电源输入端:24V电源负极接控制器的EG端子,24V电源正极接控制器的+24端子。注意:控制器(PE端)及电源的保护接地端必须良好接地,以保障安全。
2、下载电缆连接:下载电缆一端连接电脑串口,另一端连接控制器下载口。
3、连接输入开关:将所需的开关分别连接到控制器输入端:开关分别连接在输入端X与地线端EG之间。
4、连接输入传感器:如果有开关量传感器接线方法如下:传感器地线接控制器地线EG端,传感器电源接控制器电源+E端或+24端,传感器输出接控制器输入端X。

七、配置重点

1、准备一台24V/2A的开关稳压电源作为控制器的供电电源。
2、配置需要的输入开关和传感器:输入开关使用不带自锁的点动开关,接点闭合时开关有效。开关量传感器可为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电磁开关等,选配24V供电、NPN型晶体管输出型、常开型(有效时输出为低电平0V)开关量传感器。
3、配备输出所驱动的电磁阀、继电器等电器元件,要求其为24V/300毫安或7瓦以下,超过300毫安的负载需要加接继电器,加接的继电器选用线包电压24V的接点电流3A以上的继电器。

网友A:
貌似是广告,但还有参考价值。

网友B(2013-06-01):
不是很懂,是将变送器/传感器的信号送至电脑用表格显示吗?我正在找这样的方法。

网友C:
先看看,分享讲解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