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PID调节

楼主(2013-02-22):
我做了一个项目是用PID来进行控制的,通过压力的上升与下降来调节频率的大小,压力范围是在0~10bar,频率是在0~50HZ,给定值是3.6,我给的增益石1.0,积分时间是0.6,没用微分,开始运行还可以,压力上升,频率在下降,当压力达到给定点,经过调节,达到一个稳定状态,这是频率在41上下。

问题:我是用两种状态来输出压力的,一种是在手动状态下,这是没用变频是在工频状态下运行,因为是用压力传感器取回的模拟量,调用PID子程序是使用SM0.0的,这时压力在变化,频率也在变化。PID中我取的量程是6400~32000,输入输出都一样,当频率的模拟量下降到10000以下再自动运行频率就只会上升到25,但是当停止运行等到输出的模拟量上升到20000多,频率就会上去,为什么频率值会上升到25HZ,请各位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你的帖子里,变量老是来回切换,看得好晕啊。。。

梳理一下,给定值3.6bar,归一值0.36,积分时间36秒,到达给定点稳态输出0.8左右,当输出降至10000(0.3125)以下,再自动运行,输出频率值会只上升到25Hz(输出比例0.5)。。。这部分还算理解

当停止运行等到输出的模拟量上升到20000多,频率。。。这部分不是一般的晕,你都停止运行了,怎么输出还在上升??此时还有输出?

虽然没有理解你的提问,但万变不离其宗,你坚持盯着官方手册里的PID公式琢磨一天,应该能找到答案。。。

楼主:
压力是用传感器取回的,通过PID模块直接输出的模拟量给变频器,只要PLC上电,取回的压力在变化就会一直有数据。

有时输出的模拟量会下降到一万以下的时候,压力已经稳定了,输出的频率就上不去了,这个我有点搞不懂。请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