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下安装step 7 v5.5中文版出错?

楼主(2013-02-22):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电脑是WIN7系统,安装时提示错误,不知是怎么回事!

请走过路过的大虾知道一下!谢谢

网友A:
执行Windows的菜单命令“开始”→“运行”,在出现的“运行”对话框中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编辑器。选中注册表左边的文件夹“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中的“Session Manager”,删除右边窗口中的条目“PendingFileRename Operations……”,不用重新启动计算机,就可以安装软件了。

网友B:
楼主的软件安装好了吗?我的也是WIN7系统的,不知道在哪里下载STEP7,把这个软件发给我可以吗?735844778@qq.com谢谢。

网友C:
系统配置的问题吗还是怎么回事114bj.org

楼主:
搞定啦!多谢指点!!!

楼主:
这是该软件的下载地址:http://www.pc6.com/softview/SoftView_82244.html

网友D:
如果是一直重启的话,可以按照一楼的方法进行。

网友E:
一楼的办法就可以解决!

网友F:
向一楼的高手学习了

网友G:
执行Windows的菜单命令“开始”→“运行”,在出现的“运行”对话框中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编辑器。选中注册表左边的文件夹“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中的“Session Manager”,删除右边窗口中的条目“PendingFileRename Operations……”,不用重新启动计算机,就可以安装软件了

网友H:
一楼正解,可以参照此方法解决

网友I(2013-12-09):
向一楼的高手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