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 <此处内容被屏蔽 >

楼主(2013-02-22):
请教各位大侠,我原先做的S7-200项目,都加了密码,有好长一段时间没用了,忘记密码了。哪位能告诉我怎么<此处内容被屏蔽>啊,不是子程序哦

网友A:
专业人士才能破<此处内容被屏蔽>码,除非你把程序清空,重新下载程序,重新下载之前在程序中把原密码删除换成新密码,或者不设密码。

网友B:
不是专业人士建议不要去破<此处内容被屏蔽>码。

既然是自己做的程序,再重新做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C:
不是专业人士建议不要去破<此处内容被屏蔽>码。重新写吧 !

网友D:
网上有一些破<此处内容被屏蔽>码的软件,但是从没有使用过,不知道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