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温伴热

楼主(2013-02-22):
有谁知道在零下30几度的环境下,哪个化工企业的仪表伴热采用的是热水?谢谢

网友A:
零下30几度还是用蒸汽伴热吧,0.3MPa蒸汽,还需要加疏水阀

楼主:
疏水器容易堵塞,导致仪表管线结冻,处理很麻烦,所以考虑用热水,不存在堵的现象,就是不知道哪有成功的案例,如果有可以去看看。

网友B:
偶师傅到东北的炼油企业培训说那里的什么盘锦、辽河油田用的都是高压热水作为伴热使用

楼主:
谢谢,我就是盘锦的,有没有比盘锦温度更低的地方,最好是零下30几度。

网友C:
辽河油田用的都是高压热水作为伴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