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断路器是否考虑用电设备的启动电流?

楼主(2013-02-22):
选择断路器是否考虑用电设备的启动电流? 比如10KW以上的电机,启动时 电流达到额定电流的 4~7倍!!

网友A:
电动机保护用断路器的选用原则:

1、长时间动作电流整定值应等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值

2、用于保护鼠笼型电动机的断路器,其瞬间整定电流应等于8~15倍电动机额定电流。至于取值大小则决定于电动机的型号、容量和起动条件。

3、用于保护绕线转子电动机的断路器,其瞬时整定电流应等于3~6倍电动机额定电流。取值大小同样决定于电动机的型号、容量及起动条件。

4、6倍长延时电流整定值的可返回时间应大于或等于电动机实际起动时间。根据起动时负载的轻重,可选用1、2、5、8、15s中的某一值。

网友B:
断路器的选择肯定要考虑用电设备的启动电流,不光是电机的启动,其他的设备都有考虑的。另外还有考虑设备的时间和电流的配合问题。

网友C:
电机保护选D型断路器,保护曲线在启动电流曲线之上,只管用吧。

网友D:
额定电流等于或大于线路的额定电流,即电机启动的额定电流,通断能力电流应大于线路可能出现的最大短路电流

网友E:
应当考虑起动时的冲击电流,选型如3楼等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