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一段语句表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3-02-22):
  ON    "IP_1Sec"
      ON    #IF.H1_RtFwdEnbl
      O     #IF.H1_RtFwdExp
      JC    T1EN
      A     #IF.H1_RtFwdRun
      JC    T1DE
      L     #TS.T1000_RtFwd
      L     1
      +I
      T     #TA.T2000_RtFwd
      S     #IF.H1_RtFwdRun
T1DE: L     #TA.T2000_RtFwd
      L     1
      -I
      T     #TA.T2000_RtFwd
      L     W#16#0
      <>I
      JC    T1EN
      S     #IF.H1_RtFwdExp
T1EN: NOP   0
能否转换出对应的梯形图

网友A:
这种能不能其实不用上来问的,自己软件中切换,不能转的自然就看不到梯形图了。

网友B:
这个你先弄明白符号表的意思,然后参考西门子STL手册读程序,STL编写的不能直接转到对应的梯形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能不能其实不用上来问的,自己软件中切换,不能转的自然就看不到梯形图了。

     咱只认识那几个字母的说

网友D:
其实不要管符号是什么,关键看清楚语句的功能就好读这段程序了,首先是三个逻辑或,任何一个满足则结束,如果不满足则顺序执行,这个  #IF.H1_RtFwdRun条件满足跳转,不满足顺序执行加1给另一个值,完成后执行减1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