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系统中急停按钮的使用。。

楼主(2013-02-22):
        急停按钮、限位开关等在电气控制系统中具有很高的重要性,如果急停按钮或限位开关不能正常工作切断电路。轻则会导致设备损坏,影响工期,重则会导致人身伤亡事故。   在接触器控制系统中,急停按钮的接法为串联在控制回路中。从而在紧急情况下能切断控制回路防止事故的发生。

   但是在plc控制的电气系统中,很多人会把急停按钮的常开点接入plc输入段当急停按钮的输入段,按下按钮后plc输入点导通。表示急停按钮按下。。   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这样的接法是存在安全隐患的。。

      如果系统中的急停按钮是常开接入plc输入端子。正常情况下,按下急停按钮会使plc输入端得电,从而通过程序控制做处理。 当出现急停按钮机械失灵、线路松动、急停线路中间断路时,遇到紧急情况按下急停按钮plc的输入端是没有反应的。这时的急停按钮完全不起作用,这就是安全隐患。

      在plc系统中急停接常闭按钮,正常情况下开机后plc的输入端是有信号输入的,如果出现按钮机械失灵,线路松动、线路断路等情况,plc的急停信号消失。在程序中就能立即做出判断处理,从而有效的预防了事故的发生。

      可是plc系统中接入常闭节点对于编程人员来说又有一个问题就是plc的逻辑关系不好做。

     程序中原来的常开触点要变成常闭触点,原来的常闭触点要变成常开触点。在梯形图中观察逻辑状态也不直观。。下面就介绍一种方法解决此问题。。(见程序截图)

                                                                        简单的启停控制。。

          程序说明:程序中停止按钮和过载保护在硬件上都采用常闭触点接入plc的x输入端,在程序中进行逻辑的转换。把x1转换为m0,x2转换为m1.

这时m0和m1的逻辑就相当于外部硬件接常开一样(其他的常闭触点转换也一样)。在进行逻辑编程时使用转换后的逻辑节点。采用这种编程方法时程序逻辑更直观,程序的可读性也变得更哈更好,程序的修改也变得很方便,保护系统也变得更加可靠。(比如修改x2点坏了,要换x10点,直接在转换的时候改一个部分就是了,在用在程序中漫天的找x2然后再改为x10)

               建议系统中的停止按钮,急停按钮,限位开关,保护装置都使用常闭触点,再到程序中进行逻辑转换。。

网友A:
急停开关--必须是使用常闭点的,否则停电了或者控制回路断线了,就无法启到急停的作用的。

网友B:
这些信号在继电器控制系统中接常闭已经深入人心,PLC控制系统中作为PLC输入信号接常开点那也是开始初学者不习惯编程逻辑中常闭接入点的处理造成的。习惯了自然会应用常闭点输入。

楼主介绍的办法在输入点更改时确实有方便之处,值得推广。

网友C:
楼主说的也有好处,不过从安全角度考虑都是故障安全性应该。现在急停按钮式很多搞自动化头痛问题,有时候按钮按下起不了作用,我从别的专家说可以用电阻式按钮,里面并联或串联一个电阻,线松动了可以提前提醒我们及时维修,不会再出现哪些按钮按下起不到作用而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D:
楼主说的很好,我一般习惯性的会先两组带闭的触点,一组的信号给PLC,另一组信号给一个时间继电器加串一个PLC急停相关的信号,如PLC收到急停信号没有处理,这个时间继电器就切断总电源。

网友E:
我平时是,急停用了两组,一组是给PLC。而另一组是断了控制线路电源(电磁阀,伺服控制电源)

网友F:
PLC接急停开关的常闭点,程序中用常开点,直接读取开关状态,一般都这么做的吧。

网友G:
接触过欧洲人设计的急停按钮,他们是把一个急停的两组常闭触点都接在PLC上。只要有松动问题就提示

网友H:
安全重于泰山啊!不能马虎大意。

网友I(2016-07-14):
我公司要在液体灌装机和封盖机外加急停开关。因我技术有限未能独立完成,请有这方面高手帮助。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安全重于泰山啊!不能马虎大意。

网友K:
接触过很多美国来的大型设备,每台设备都有4、5个急停,4、5个安全门。他们的急停按钮和安全门连锁开关的常开常闭点都使用,常闭点串联后接入安全继电器,安全继电器一个触点接入PLC输入点,其它触点会接入其它控制回路。

急停按钮和安全门常开的触点单独接入PLC输入点,双重保护,而且在显示屏上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是哪一个急停被按下,或者那个安全门被打开了。

网友L:
这个程序例子在实际应用中意义不大,

网友M(2016-09-02):
我也会采用常闭的,而且用的是置位一个中间继电器. 控制面板上还加了急停按钮和一个复位用的按钮,复位是专门用来复归这个故障信号的。。。

网友N(2018-04-03):
谢谢老师· 受用了~

网友O:
在我看来,急停的地位是很高的,我一般都是外部设急停按钮常闭接入plc输入端,程序里面,所有程序是否能运行,都得取决于急停这一个点!

网友P:
并不觉得plc回路用常开有什么不好,通常的做法是将急停的常闭点串入控制回路,这样的急停才真正起到紧急停车作用,而将常开点接入plc主要是用于plc内部的一些逻辑处理,比如说急停按下电机停止运行,plc接收到急停信号,停止输出。

网友P:
并不觉得plc回路用常开有什么不好,通常的做法是将急停的常闭点串入控制回路,这样的急停才真正起到紧急停车作用,而将常开点接入plc主要是用于plc内部的一些逻辑处理,比如说急停按下电机停止运行,plc接收到急停信号,停止输出。

涛。。

网友Q(2018-07-17):
楼主很棒啊,谢谢螺柱的分享,学到来

网友R:
这个程序例子在实际应用中意义不大

网友S(2024-03-19):
这应该是个常识吧

网友T:
通常急停都是接入控制回路,比如控制伺服的STO;同样的急停、安全光幕、门禁信号可以接到安全PLC或者安全继电器里面。

网友U(2025-01-08):
急停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