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变频器乱报警

楼主(2013-02-22):
各位师傅!我有一台18.5KW的VT2800丹佛斯变频器!现在乱报警,初始化有可以用!请教各位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那可能就是你参数设定不对,或者是外部控制端子接进变频器的信号有误,可以告诉详细变频器的报警代码出来进行分析下!

楼主:
会报几个代码!会报err.6号   用几天又报ERR.3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