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驱动电机,电机不能运行

楼主(2013-02-22):
我公司20吨行车,用ACS800变频器驱动,最近频繁出现运行1档或者2档时,变频器显示有30A电流,电机有嗡嗡的声音,但是电机不动,请各位达人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电机有嗡嗡的声音”

估计电机堵转了。

网友B:
是不是抱闸没打开啊,先检查下抱闸!

网友C:
抱闸?欢迎电联15829912290

网友D:
1、负载过大导致无法启动;

2、走走说的一样有可能抱闸异常所致

楼主:
我已经检查抱闸了,而且不带任何负载。

网友E:
应该是锥形电机吧,电机也有可能坏

网友F(2014-08-23):
引用 网友C:
抱闸?欢迎电联15829912290

可能是编码器,需要做自学习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电机有嗡嗡的声音”估计电机堵转了。

网友H(2014-09-25):
查一下电机的电源,可能是电机缺相。

网友I(2014-10-28):
是不是负载有问题啊,检查一下

网友J:
负载有问题,把变频器输出缺相保护投上。就可以验证是不是缺相了!

网友K:
有可能是启动转钜不够,造成有响声没动静

网友L:
多半是编码器故障,或者是你没做电机辨识。也就是自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