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6800如何与新唐单片机实现串口通信,通信协议是怎样的?

楼主(2013-02-22):
如题,望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WINC系统的触摸屏哦,这个串口没玩过哦;或许你可以参考wince串口通讯手册试试!

网友B:
用MODBUS协议,选择Modicon 984 (RTU:Slave)

网友B:
网上有一个威纶的“WEINVIEW Modbus功能码测试.pdf”,参考那个来写就简单些了

网友C:
可以用MODBUS协议,很简单。

也可以自己编,就是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