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仪+电磁阀;温控仪+时间继电器+电磁阀;哪个方法更可靠?

楼主(2013-02-22):
锅炉通过通冷热水进行冷却与加热,进行恒温控制。

大家觉得温控仪+电磁阀精度高,还是温控仪+时间继电器+电磁阀精度高。

这样运用到了pid温控仪的pid功能吗?

如果电磁阀换成电动阀会不会更好呢?接口是一寸的。

网友A:
      电磁阀和电动阀都不对,应该是调节阀才对;温控仪输出信号自动控制调节阀的开度;而电磁阀和电动阀是不具备调节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阀和电动阀都不对,应该是调节阀才对;温控仪输出信号自动控制调节阀的开度;而电磁阀和电动阀是不具备调节功能的!

调节阀太贵他们不舍得用,其实调节阀一般多少啊?

网友C:
使用电磁阀调节的话,调节品质较差,使用PID调节器控制调节阀,调节品质好一些,只是成本高一些。

网友D:
温控仪控制电磁阀只能全开全关。控制调节阀能控制开度大小,方便控制温度。可以用奥托尼克斯温控仪用着挺好用,然后输出控制调节阀。

网友E:
用温控仪控制线性输入的比例控制阀,精度会很高。有意可咨询QQ1292412716

网友F:
从技术角度来说,考虑的是怎么样控制更好,

支持楼上兄弟的说法,

网友G:
中间加了反而不好,温控仪+电磁阀好点。反应灵敏。

网友H(2013-03-25):
" 温控仪+电磁阀好点 ",这样用,电磁阀估计用不了多久,就要换新的。调节阀才是稳定可靠的。

调节阀还有电动的和气动的之分。比例阀也可以,适用于小流量的控制。

网友I:
温控仪+电动调节阀。我们公司温控就是这样的。

网友J:
带pid的温控仪加,调节阀

网友K:
最近准备选购电动阀,第一次用

确实不好确定哪个厂家的,网络中信息无法八门。

擦亮眼睛吧。

据了解电动阀有的具备调节功能的。

网友L:
说实话,以什么样的组合最好,没一定的,那要看你怎么用,有什么样的技术要求,如果恒温控制要求不高的话,从费用角度上来说,还是选便宜的。

网友M:
温控仪加电动阀应该是最经济的,并且可以实现调节作用

网友N:
       不管是恒温控制、恒压控制、恒速控制都得需要PID调节。

       用控制器PID调节“调节阀”是恒温控制最适合的一种,用温控仪报警点控制开关阀那只是范围控制,设置范围太大,就不算是恒温控制,设置太小开关阀频繁开关,对设备损害太大。

所以得看楼主的实际情况去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