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知道西门子面板与主板一体的变频器的型号呀?

楼主(2013-02-22):
哪位大哥知道西门子面板与主板一体的变频器的型号呀?

网友A:
西门子的变频器,如果是400KW以上的质量还是不错,如果是200KW以下的就不建议你选了,质量很垃圾,根本比不过国产优秀变频器

网友B:
俺给提供一个,我们正在用着的,一体的,不过是小功率的。

网友C:
到 “变频器品牌及应用大全V1.2.exe”里去找

网友D:
那可是老机器喽,LONG LONG AGO..........应该是MICROmasterVector和  MIDI masterVector 系列通用型变频器或MICROmasterECO和 MIDI masterECO暖、通风和空调工业系列变频器。

网友E:
V20 系列是一体的,适用于V/F控制 小功率

另外 G120D是一体的,分布式的,IP65  也是小功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