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不能连接 S7 224

楼主(2013-02-22):
      有一个小项目, 用到 工控机 + S7 224 PLC , 现在在 电脑上做好 wincc flexible  2008 的项目程序, 做测试, 并连接 PLC, 可是没有显示通讯是否连接正常 ?

      且对应的按钮按下 PLC 也没有对应的输出 ?  通讯设置是这样吗?

    请各位大哥帮我看看, 通讯线用的是原装 USB 的适配器, 在这台电脑上能正常上下载 224 的程序

网友A:
看图的通讯设置,应该不是的;

  • 仅 SIMATIC S7-200 1) 设备可通过点到点接口进行通讯。

  • 需要使用 PC/PPI 电缆或 CP(例如 CP 5611)将 Panel PC 或标准 PC 连接到 SIMATIC S7-200 PLC。

    WinCC flexible自动安装所需的驱动程序。

楼主:
    用的是 MP377 的屏, 现在用的 RT 在线模拟运行方式 , 通讯选 的 MPI 呀, 可是连接不上 ?

网友B(2013-04-03):
是PPI模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