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P匪夷所思的故障,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3-02-22):
简单概述:590P控制直流电机,在负载很众时一切正常,负载很轻时低速不稳容易闷车。励磁采用电压反馈
概述:直流电机控制X2012A北京龙门铣,采用派克590P控制,当拖动工作台时正向低速不稳定,快快慢慢的,有时还会电机停止(将给定电压提高后可以旋转),但是590P还是运行无报警,反向正常。但是当在工作台表面放上大于4吨的东西后工作台正反向都特别稳定,而且超低速都会旋转,在没加负载时达不到。而当不带工作台空转时,或者只带各个铣头拖动时一切均正常,小弟不才请高手们帮忙看看是什么情况引起的这个现象,谢谢。

网友A:
根据你描述的现象,我怀疑你的调速电位器接触不好。

楼主:
调速器电位器没问题,我查看过很多次,不论是阻值还是给定电压都正常。

网友B:
应该是正向可控硅有问题了吧,专业生产欧陆590,所有配件及快速维修,QQ:5841026

网友C(2013-04-08):
不好意思,回复晚了,故障以清除,是机械挂轮故障,有遇到这类问题的请与geqiku@163.com联系。

网友D:
哥们用过KSA63系列的进给驱动器吗?低速性能特别好!

另外建议你用测速机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