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问题?A相电流那么低!

楼主(2013-02-22):
为什么A相电流那么低呢?各位大虾能看出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A:
A相没负载、A相没接互感器皆可能,你至少说明下你的负载性质及其测量方式才可以针对性的进行分析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A相没负载、A相没接互感器皆可能,你至少说明下你的负载性质及其测量方式才可以针对性的进行分析哦。

A相是绝对有负载的,打开电容柜检查电容器和电抗器均没有鼓胀,变色,温度过高的现象,互相调换电流表没问题,负载主要是中央空调,冷却泵,冷东泵,消防,电梯,照明,厨房,宿舍等等。

网友B:
你不是三相平衡负载,自己查对

网友A:
单相负载偏多,所以不平衡很正常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单相负载偏多,所以不平衡很正常哦!

把负载移到A相上一些就好了

网友D:
应该是单相负载大吧,不平衡造成的

网友E:
你那些中央空调,冷却泵,冷东泵,消防,电梯,照明,厨房,宿舍等等负载都接在那一相?估算一下A相负载是不是相对较小,可以忽略的份?

网友F:
你不是三相平衡负载,自己查对, 互换表也是低电流,那你在分支线处用钳表测量一下, 在分支时你的接线到 B,C 两相啦

网友G:
用钳型表测一下电流与电流表显示一样吗?一样那就是A相负载与BC相不平衡,电流不一样,那就可能是互感器电流表不精确了

楼主:
几乎所有负载都是三相负载啦,除了照明跟宿舍用电只占很小很小一部分,而且是从3P断路器均匀分配出来的。

网友H:
互相调换电流表没问题

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I:
互相调换电流表没问题什么意思?

意思是把B相的电流表调到A相去测量看有没问题。

网友J:
B相及C相还带了其它负载吧?,再用钳形表分别掐一下各相电流。

网友K:
楼上的各位已经说得很全了,用钳形表确认一下电流表的显示是否是真实的电流值。再依此来进行故障诊断及处理。

网友L:
    表中显示的电流是无功补偿电流(而非主电路的工作电流),下面那个是自动补偿装置及功率因数显示表。估计A相到电力电容器组的中间环节接触器接触不良或缺相导致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上的各位已经说得很全了,用钳形表确认一下电流表的显示是否是真实的电流值。再依此来进行故障诊断及处理。

铜排太大了,用钳形表不好测啊,也不敢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云锋-王者之师关于 楼上的各位已经说得很全了,用钳形表确认一下电流表的显示是否是真实的电流值。再依此来进行故障诊断及处理。 内容的回复:铜排太大了,用钳形表不好测啊,也不敢测

掐互感器的二次线啊,然后根据互感器变比换算啊

楼主:
对:江湖走走--原创军团关于  掐互感器的二次线啊,然后根据互感器变比换算啊

可以试试,就是不知道准确不。

网友N:
表没有问题的话是不是负载真的不平衡

网友O:
会不会是表坏了?或者断线?

网友P:
互换表没问题的话就是负载不平衡。

网友Q:
一个前提是不是楼宇用电,楼宇这很正常。如果不是楼宇根据三个表显示很有可能最左边表的互感器变比不同于另两相,因另两相是平衡的,三相平衡的电路不可能相差那么多。如表电路都是好的,那么可能输出回路上那个用电器出现大问题。测量下零线总电缆电流大不大,电流不大,表的问题或电流互感器变换比有问题。还有如果电流大就是另两相连接了大容量的单相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