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水轮发电机

楼主(2013-02-22):
  关于水轮发电机方面的知识电站水轮发电机的启动、并列、加负荷和停机。

  1、备用中的发电机应进行必要的监视和维护,使其经常处于完好状态,随时能立即启动。如需处理缺陷,不论是否影响机组启动,均应取得电网调度的同意。当发电机长期处于备用状态时,应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绕组受潮,并保持绕组温度在5℃以上。

  2、具有多台机组的水电厂,现场应制定机组轮换运行的制度。

  3、发电机检修后,在启动前应将检修工作票全部收回,并详细检查发电机各部分及其周围的清洁情况,各有关设备必须恢复、完整好用,短路线和接地线必须撤除,以及进行启动前的各种试验。现场运行规程应对启动前的检查及试验项目作详细的规定。
  4、全部有关电气设备检查完毕后,在发电机启动前应测量发电机定子及励磁回路的绝缘电阻,并做好记录。测量发电机定子回路的绝缘电阻,可以包括连接在该发电机定子回路上不能用隔离开关断开的各种电气设备,并采用2500V兆欧表测量,其绝缘电阻值不作规定。若测量的结果较历年正常值有显著的降低(考虑温度和空气湿度的变化,如降低到历年正常值的1/3)或沥清浸胶及烘卷云母绝缘吸收比小于1.3、环氧粉云母绝缘吸收比小于1.6,应查明原因并将其消除。测量发电机励磁回路绝缘电阻,应包括发电机转子、主(副)励磁机。对各种整流型励磁装置是否测量绝缘电阻,应按有关规定的要求进行。测量应采用500V~1000V兆欧表,其励磁回路全部绝缘电阻值不应小于0.5MΩ。若低于以上数值时,应采取措施加以恢复。如一时不能恢复,则是否允许运行应由发电厂总工程师决定。对担任调峰负荷、启动频繁的发电机定子和励磁回路绝缘电阻,每月至少应测量一次。

  5、发电机大小修和机组长期停运后,在重新启动前,应进行发电机断路器及自动灭磁开关的分、合闸试验(包括两者间的联锁)和电气及水轮机保护联动发电机断路器的动作试验。

  6、发电机开始转动后,即应认为发电机及其全部设备均已带电。大修后做第一次启动试验的机组,应缓慢升速并监听发电机各部的声音,检查轴承润滑、冷却系统工作情况及机组各部振动情况。当发电机转速达到额定转速的一半左右时,应检查整流子和滑环上的电刷是否有跳动、卡涩或接触不良的现象,如有上述现象,应设法消除。在转速达到额定值时,应检查轴承油压、油流、油温和瓦温及冷却系统漏风情况,测试各轴承摆度,监视摆度是否超过规定。

  7、发电机正常启动前,不论采用何种同步并列方式,其励磁调整装置均应放在空载额定电压位置。

  8、发电机并列应以自动准同步并列方式为基本操作方式,如自动准同步并列方式不良应改为手动准同步并列方式。无论采用何种同步并列方式,现场规程均应规定各种同步并列的方法及所使用的开关、插座和同步装置。

  9、对发电机电压的增加速度不作规定,可以立即升至额定值。有制造厂规定者应按其规定执行。10、提升发电机的电压时,应注意三相定子电流均等于或接近于零。当发电机的转速已达额定值、励磁调整装置的位置已在相当于空载额定电压的位置上时,应注意发电机定子电压是否已达额定值,同时根据转子电流表核对转子电流是否与正常空载额定电压时的励磁电流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