嫦娥一号

楼主:
小弟现有两台相同的M系列台达变频器,分别控制加料电机与粉碎电机,继电器控制方式,要求当粉碎电机故障停机时,加料电机自动停止,我设想用粉碎变频器的多功能输出RELAY接点来控制加料变频器,请问粉碎变频器的参数P46(多功能输出RELAY接点)设置为00:运转中指示合适呢还是设置为07:故障指示合适?变频器的任何故障是不是都会导致停机和确保故障点有动作输出?
再弱弱地问下,是不是电动机任何故障都能确保变频器故障继电器有输出?如电机过电压,过电机电流,电机转轴卡死,电机缺相,或电机侧三相线意外被扯断?
秦君_1
设置为00:运转中指示 只能代表变频器处于运行状态,电机是不是转动,不一定吧!
设置为07:故障指示 电机肯定停止运行了。
我想你要的应该就是电机停止运行时发出的信号吧!
江湖走走--原创军团
那就设定故障输出继电器----正常的时候闭合,故障的时候断开---然后这个故障继电器的触点串到你另一个变频器的控制回路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