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小车跳闸

楼主(2013-02-22):
各位师傅,我公司的高压小车最近几个月经常跳闸,用电量大的时候不太跳,反而是早上晚上跳的比较多,微机保护上显示电压有问题,但不知是过电压还是欠电压,平时电压显示都是正常的。当小车跳闸的时候,把小车再合上,中间不超过2-3分钟,马上就能合上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微机保护上应该能看到的,你可以进入保护设置项,看设置的是过电压还是欠压,公司用电可以停的话,可以去掉一个电压设置看看,慢慢排除吧。

网友B:
查看微机保护跳闸历史记录,看是不是过电压保护跳闸。

网友C:
微机保护可以查到啥原因引起的跳闸,并可以查到跳闸时候的动作值;比如过电流跳闸,可以跳闸时的电流。

楼主:
好的,我明天查查看微机保护

网友D:
在负荷低的时候就跳闸,很有可能是过电压保护跳闸。

网友E:
看看 故障记录 还有查一下失压保护回路

网友F:
站里面有无功补偿装置吗?无功补偿是自动还是手动。如果是手动在晚上用电少的时候你的无功补偿还投上就会造成过压或者过流跳闸。

网友G:
你看下你的微机保护都有什么,一个一个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