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输出

楼主(2013-02-22):
请问哪些故障会导致变频器的故障输出继电器动作?是不是只要有任何故障它都会动作?

网友A:
      故障继电器输出---是根据你在变频器参数设定的触发条件来输出的!设置故障继电器的输出根据变频器说明书来设定;如下图是ABB-ACS800变频器参数的故障继电器输出的参数设置摘录部分。

网友B:
故障继电器输出---是根据你在变频器参数设定的触发条件来输出的! 但是很多大的重要故障发生,故障信息一定会出现

网友C:
变频器上的继电器是可以通过参数定义它的功能的,所谓故障继电器是定义它的功能为变频器故障保护,只要变频器有故障保护,继电器就会动作。当然也可以定义为其他功能,在功能满足要求是继电器才会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