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温度仪表的调试?有温度-毫伏表对照表吗?

楼主(2013-02-22):
谁会温度仪表的调试?有温度-毫伏表对照表吗?

网友A:
在网上百度你表的热电偶分度号,查分度表。

网友B:
这些在仪表里都做好了,只要选择对应传感器的型号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主,告诉我你的邮箱,我给你发一个分度表

网友D:
到中国计量出版社邮购ITS-90温标,常用热电阻,热电偶的阻值,毫伏值与温度对应表都有,很详细,而且很权威。

网友E:
温度-毫伏表对照表 问度娘即可

网友F:
温度仪表的调试??

这个怎么调试,是否是给定一个毫伏信号看显示多少温度,如果这样需要精密的毫伏信号发生器

网友G:
分度表网上查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