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触摸屏里面的程序存到优盘里面

楼主(2013-02-22):
我想在生产现场把触摸屏里的程序从一个触摸屏下载到另一个触摸屏里面,应该怎么做?

首先假定两个触摸屏的型号规格一样,触摸屏里的程序也支持上传的

网友A:
比如西门子的触摸屏本身就有一个BACKUP功能,就是使用U盘备份程序的。

楼主:
谢谢1楼的,还有高手回复吗?

网友B:
去昆仑通态的官网下载“DV_初级教程_mcgsTpc U盘综合功能包使用说明”看一下。

网友C:
支持一楼的回答,差不多

网友D:
只要触摸屏支持U盘下载,你就可以直接插上U盘上载然后拿到另一个触摸屏上下载。

网友E:
是同型号的屏吗? 如果是 进入系统,拷贝工程文件到另一个中就行了

楼主:
说的太笼统了,我想问具体是怎么操作的,触摸屏里也不像电脑里有复制和粘贴菜单,也找不到优盘存储器。再请更多的高手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