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经过一段时间后用三菱软件无法再次打开,为什么?

楼主(2013-02-23):
     前些日子用三菱GX8.25软件编写及其另存到D盘后并多次打开过的程序,到今天却无法再次打开,同样其它相同软件版本的程序打不开。其间软件也反复重装过,也试着将程序拷到GX软件的根目录下,任然打不开,不知为何原因?恳请各位同仁,多多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灵异事件。看来你需要截图求助。单从叙述确实无从下手,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比如:打不开系统有弹出提示对话框了吗?有的话提示什么了?

网友B:
如果没有特殊要求,请使用低版本或更高版本的编程环境打开试试。

网友C:
遇到过这种情况,不好解释,一般重新上传程序再保存。

网友D:
可以用高版本的软件。。。打开其它格式程序

楼主:
一是:在编辑界面下,选择打开文件(文件存放路径),选择打开。二是:直接选择要打开文件文件夹 ,其内部有两个GPPW图标文件,一个原程序文件(主程序,注释及其PLC参数文件),一个工程信息,一个工程数据共五个文件夹。分别点击两个GPPW图标文件,按以往操作都能打开软件,源程序也将随之打开,可这次软件打开了程序出不来了窗口提示源程序遭到破坏。同时这次不仅仅只是某单一文件打不开,而是所有该类型文件都打不开。

     电脑中安装有360杀毒,不知360在清理或在查杀时是否会破坏存储在电脑硬盘上的某些部分文件。但打开360
查杀隔离区也未发现对有该程序相关的字符。真郁闷!

网友E:
360软件做过操作就不奇怪了:360是最辣的流氓软件+破坏软件

网友F(2017-04-18):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复制整个工程文件,竟然打不开.

网友G(2017-05-20):
这种问题最头痛。。。。。。。。。。。

网友H:
三菱的软件真心不省心,PLC程序无缘无故打开工作不正常,不能查找PLC地址,不能关闭程序,卸载后重装系统导致原来的程序打不开了,

网友I(2017-08-23):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复制整个工程文件,竟然打不开.

复制后就打不开,怎么这样??请老师指教

网友J:
自己重新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