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钟读写,想做个子程序

楼主(2013-02-23):
问题1:

读时钟指令将时钟信息写入T指向的一个字节地址起始的8个字节。每个字节里有一段BCD数字。这些数字要载入TD的时候,需要将BCD码转换为十进制整数再放入TD读取的字节地址么?如果要转换,岂不是每次都会转换2个字节?因为BCD转换只能转整数啊,而且时钟里的每条信息都是个字节值。。。这里肿么办?

问题2:

我想把时钟读写做成一个子程序,当调出读时钟指令的时候,用一个局部变量定义时钟起始地址,但后面定义其他局部变量的时候,自动分配的地址就是挨着排的,比如时钟起始地址定义为LB0,后面我定义了一个局部变量,程序立马自动安排了一个LW1。。。我觉得这样应该会有问题吧,那应该怎么来实现时钟子程序里的局部变量定义呢?

网友A:
问题1:

就按你所说的办。

问题2:

西门子200有现成的时钟读写库文件供使用,你自己找找下载一个。

网友B:
请到西门子官方网站 下载中心,文档编号输入 A0468,找到如下文档:

A0468_在 TD 文本显示器上显示实时时钟(含视频)

网友C:
你在一开始就想不对了, 那你怎么能想得明白后面的呀,你还是多看看书吧.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大侠援手。。。雪地裸跪给各位敬上一杯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到西门子官方网站 下载中心,文档编号输入 A0468,找到如下文档: A0468_在 TD 文本显示器上显示实时时钟(含视频)

再次感谢一下!那个教程太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