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酒店 EIB智能电气控制系统解决方案

楼主(2013-02-23):
21世纪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而对于21世纪的酒店业,人们提出了更多的需求。新概念的酒店是科技、多元、网络、星级、绿色、人文,同时又具有各自保持鲜明个性的酒店,服务更加人性化,智能化。对于不断提高的需求,酒店业该如何应对?来自德国的专业电气智能控制系统merten Instabus EIB系统,为酒店业提出了完善的解决方案。

第一章 Instabus EIB 系统概述

EIB系统既是一个面向使用者、体现个性的系统又是一个面向管理者的系统,使用者可根据个人的需求任意修改系统的功能,达到最佳的效果,并可通过操作控制面板等(如按钮开关、遥控器等)来控制灯光的开关或调光、窗帘的开/合,场景的开启等,另一方面,EIB系统还提供可视化软件,管理者可通过计算机对大型的建筑的照明或整个小区的路灯、泛光、喷泉等进行集中智能管理,并实现系统范围内的安全监视。

EIB系统现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现场总线标准,总线协议完全开放,采用ISO国际标准组织的OSI模型,并使用其中的5层协议,目前世界各地有近200家电器制造商在围绕EIB产品进行研制、开发,不同厂家的EIB产品完全无缝兼容。

成立于1906年的德国merten公司近百年来一直致力于电气产品的研发与生产,自1987merten公司作为发起者与其他几家德国知名企业共同制定了EIB智能化控制系统标准以来,merten公司已经拥有三百多种不同规格型号的EIB产品。Merten EIB系统主张建筑电气设计和建筑外观设计的统一与协调,努力为中国用户提供舒适、方便并且具有生命力的EIB智能控制总线系统。

楼主:
第二章 酒店EIB智能系统方案介绍

随着酒店业的不断发展,酒店的建筑设计形式也越来越多:摩天大楼式、花园别墅式、古典园林式等等;而对于不同的建筑风格,智能控制的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但从功能划分来讲,相同的功能区域的实现方式基本是相同的,酒店包括大堂,客房,多功能会议厅等功能区域。以下,我们就通过对不同功能区域的系统描述,来说明酒店智能系统的设计方案。

2.1 客房智能控制方案

一般酒店,客房分为:标准双(单)人房、商务套房、总统套房等,有些酒店还会设置一些无障碍套房等。

不同的客房,针对不同的客户群,所以在具有基本客房功能的前提下,每种类别的客房有其特殊的功能需求。在此方案中,即根据客房的基本功能以及不同客房的特殊需求,提供merten Instabus EIB 智能控制系统的相应解决方案。

2.1.1 客房基本功能概述

客房的主要功能是给客户提供方便、舒适的休息环境,营造宾至如归的良好氛围。作为南昌酒店的管理人员及工作人员希望能够及时、准确地了解客户的需求,提供最最完善周到的服务;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地利用能源,避免不必要的能源浪费。客房有哪些基本功能需求呢?merten Instabus EIB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周到服务呢:

免打扰、请清扫:

当客人入住酒店后,服务人员的进入需征求客人的要求。

无需放置一个较大的控制箱,只要在床头安装一个merten Instabus EIB 多功能控制面板,面板上的多个功能按键可以通过软件设置各种功能。我们用其中一组设

置成为免打扰和请清扫功能键,只需轻轻按下该键,房间门口相应的液晶显示将提醒工作人员注意。避免了传统方案中指示牌因为外界原因而发生误导。

门厅区域:

在门厅区域放置merten M系列单联控制面板,实现对走廊灯的就地控制以及对所有受控设备的总关控制。一键触发,便捷高效。

客房卧室区域:

在卧室入口处安装merten M系列带温度显示的多功能控制面板,床头安装带红外接收器的多功能控制面板。实现以下功能:

温度控制:显示和控制室内的温度,实现高、中、低三档风速调节等;

窗帘控制:对客房内的电动窗帘实现打开/关闭的电动控制。

灯光控制:实现各个灯组的开关控制、调光灯组的光线调节。

场景模式:多功能按键可以设置各种场景模式——睡眠模式、起夜模式、阅读模式、影视模式等。这些模式充分考虑到灯光开关、灯光调光、窗帘、温度配合。例如,起夜模式:按下该键,卧室到卫生间一路的灯光随即打开,再回到床上时只需按动全关键,一切又恢复了宁静。

请勿打扰/请清扫呼叫:多功能按键面板的按键可以根据需要通过软件编写不同的功能,呼叫服务同样可以编写在控制面板上。当客人有需要服务员帮助的时候,只需按动该键,门口或总控制处将立即显示客户需求。

前三种运行模式的温度均能通过计算机或手动设定,第四种运行模式是通过计算机设定。

四、指示功能。

温度显示联在没有操作时,其显示温度为当前环境下的测定温度。当进行温度设定时,其显示设定温度。当选择不同的运行模式状态时,其显示相对应的卡通图像。

楼主:
2.1.2 各类客房功能说明

标准双(单)人房:作为标准的客房,应该具有一般客房的基本功能。比如:免打扰/请清扫,客房的灯光控制、温度控制、电气设备控制、场景控制等。控制点位主要在客房入口处和客房床头,设备选用merten INSTABUS EIB多功能控制面板。

商务套房:商务套房不但拥有一般客房的基本功能,还需要体现商务套房的一些特点。商务套房分会客区域和休息区域,该两个区域的控制联动,控制点位集中在客房入口处,会客区域和休息区域,设备选用merten INSTABUS EIB多功能控制面板。实现灯光控制、温度控制、电气设备控制、场景控制等。不同区域的场景控制根据功能的需要而不同。

总统套房:总统套房包括总统卧室、总统工作间、夫人卧室和家庭活动室,这些区域是个有机的整体。在该区域中需要体现电气控制信息的互动,在家庭活动室、总统工作间、总统卧室夫人卧室都有液晶信息显示和控制面板,可以控制该区域的灯光、电气设备、窗帘、温度和新风的各项功能。并且可以设置在总统套房与贴身警卫室的信息联动。选用的设备标准要高于其他客房,体现功能与装饰的完美结合。

无障碍套房:无障碍套房除了有一般套房的功能外,还得提供一些特殊的服务功能,比如服务呼叫、卫生间自动感应功能等,这些功能集合在床头控制面板,还可以通过遥控器控制房间内所有的电器设备。

2.2 酒店大堂和多功能会议厅的灯光控制功能说明

酒店大堂和多功能会议厅需要实现的灯光控制更加繁复一些,酒店大堂可以考虑多用灯光调光、亮度恒定和集中控制等;多功能会议厅则较多的是灯光场景功控制,实现多种场景氛围配合不同的应用。具体说明如下:

2.2.1 酒店大堂智能灯光控制

酒店大堂智能灯光控制系统功能介绍:

ü 灯组的调光(包括筒灯调光、日光灯带的调光等)

ü 亮度恒定控制,根据室外的亮度自动调节室内的灯光亮度值,提供舒适、节能、方便的室内环境。

ü 场景控制,不同的时间场合,营造不同的灯光氛围。还可以配合时间控制,实现白天、夜晚以及深夜的灯光效果,节假日的气氛烘托等。

ü 集中可视控制。在前台可以通过可视软件、触摸屏等设备对大堂的灯光实现集中管理和控制,还可以将客房和多功能会议厅的控制信息接入管理设备软件,统一管理。

楼主:
2.2.2 多功能会议厅的智能控制

酒店多功能会议厅智能控制系统功能介绍:

ü 多种场景的设置,比如:开会场景,投影场景等,针对不同的场景达到灯光、窗帘、投影设备和环境控制的互动。

ü 本地控制和遥控控制相互配合,使每个场景实现都是最为便捷和舒适。

ü 集中管理。在会议开始之前,服务员可以通过集中管理软件,或者本地控制方式提前打开新风系统,空调设备等,使与会者感受到特别的关照。

中、西式餐厅:

具体功能实现:

1. 灯光、窗帘控制功能

a. 灯光开关控制:可以打开/关闭不同区域,不同功能的灯光。并且相应的控制面板按键会有相应的LED灯光反馈。

b. 灯光调节:按住控制面板上“加亮”与“变暗”按钮,可以分别控制灯光加亮及变暗。

c. 窗帘控制:按住面板上“开”与“关”按钮,可以分别控制窗帘的开启和关闭。

2. 空调调节功能

a. 空调控制面板可以实现空调的开/关,冷热选择,风机高、中、低档选择功能。控制面板上的LED 灯将作出相应指示,通过温控面板的LCD指示屏可以进行舒适温度的设定以及房间内温度显示等。

3. 场景功能

在中、西式餐厅设置多种场景,使客人有需要时可以进行不同场景的切换,并可划分不同区域进行有针对的控制。可设置就餐场景,休息场景,会客场景等等。

在就餐场景时,灯光将逐个打开,灯光将调整到合适的亮度。将窗帘合拢,创造一个温馨的就餐氛围。

楼主:
酒吧:

具体功能实现:

1. 灯光、窗帘控制功能

a. 灯光开关控制:可以打开/关闭不同区域,不同功能的灯光。并且相应的控制面板按键会有相应的LED灯光反馈。

b. 灯光调节:按住控制面板上“加亮”与“变暗”按钮,可以分别控制灯光加亮及变暗。

c. 窗帘控制:按住面板上“开”与“关”按钮,可以分别控制窗帘的开启和关闭。

2. 空调调节功能

a. 空调控制面板可以实现空调的开/关,冷热选择,风机高、中、低档选择功能。控制面板上的LED 灯将作出相应指示,通过温控面板的LCD指示屏可以进行舒适温度的设定以及房间内温度显示等。

3. 场景功能

在酒吧设置各种变化场景,使客人能够充分享受智能化带来的全新感受,轻松实现不同场景的切换。可设置不同的灯光组合场景。

商务房办公室

具体功能实现:

1. 灯光控制

a. 总开关控制:使用智能化控制系统,进行整个区域的灯光全开/全关控制。

b. 灯光开关控制:按动不同区域不同功能的灯光开关按键可以打开/关闭办公室不同区域的灯光。并且相应的控制面板按键会有相应的LED灯光反馈。

c. 窗帘控制:按住面板上“开”与“关”按钮,可以分别控制窗帘的开启和关闭。

2. 场景功能

办公室的场景设置较为简单,基本为办公场景,离开场景两类。

小型会议室

具体功能实现:

楼主:
1. 灯光控制

a. 总开关控制:使用智能化控制系统,进行整个区域的灯光全开/全关控制。

b. 灯光开关控制:按动不同区域不同功能的灯光开关按键可以打开/关闭会议室不同区域的灯光。并且相应的控制面板按键会有相应的LED灯光反馈。

c. 灯光调节:按住控制面板上“加亮”与“变暗”按钮,可以分别控制灯光加亮及变暗。

d. 窗帘控制:按住面板上“开”与“关”按钮,可以分别控制窗帘的开启和关闭。

2. 场景功能

在会议室设置多种场景,使客人有需要时可以进行不同场景的切换。可设置办公场景,放映场景,休息场景,会客场景,离开场景等等。

如在放映场景时,灯光将逐个关闭,窗帘合拢,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

休息场景时,又会将灯光打开部分,并慢慢打开窗帘,一个按键方便、快捷。

2.3 酒店电气智能控制系统组网

酒店各功能区域之间的网络连接,对酒店的整体管理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通过merten INSTABUS EIB控制系统,各区域的组网和信息的联通轻而易举。

功能区域根据控制容量,可以设置为最小的控制单元——线,每条线上最多可

以控制64EIB设备;15条线可以构成一个控制域;而15个域又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所以,一个EIB系统最多可以连接14400个设备。

线路之间,域之间的连接设备: 线路耦合器,每根线路组网时都必须配置

设备工作电源:系统电源,每根线路组网时必须配置

可视软件:可视软件在系统中可以实现集中管理和控制的作用,同时它的工作与其他模块的工作又相互独立,即如果可视软件出现问题,并不影响其它设备的正常工作。

组网:根据设备量,将7个左右的房间组合成为一个线,线与线之间由总线耦合器连接成域,在管理中心以及总服务台设置总控设备即可对整个系统进行监控与操作。

功能:作为同一个网络,酒店前台可以通过可视化软件控制酒店的各种电器设备,以便提供更好的服务。比如:

ü 客户登记入住了,在客户进入房间之前,服务台可通过可视操作软件提前开启新风系统,将房间的空调打开等。

ü 中央管理系统能够集成,能显示各房间有人无人状态、空调状态。

ü 通过中央控制管理系统,在客人离开后随心所欲更改空调运行状态以及设定温度。

ü 当客人在前台登记时,客房的空调需能启动到一预先设定的运行模式(运行模式可以调整,以满足不同季节的需求)。

系统可以通过TCP/IP 方式与酒店管理系统及各智能化子系统联网通讯,实现数据共享及控制。网络信号设于前台接待处及工程部。

2.4 系统中央监控平台

merten智能系统的远程管理软件为Winswitch中控软件。用于对整个酒店系统进行远程集中监视及控制。此软件采用标准的图形界面进行操作控制并可插入bmp图形如房间、楼层的照片或平面图,使控制更加简易、直观

Winswitch中控软件可运行于Windows95/98NT4.0 SP5各种环境下。

Winswitch软件的主要功能如下:

可插入BMP图形

可对eib系统中的设备进行定时控制

可进行逻辑控制

可对设备进行延时开关

可进行场景控制

网友A:
施耐德的产品很多,酒店的智能电器控制系统应该属于楼宇技术吧?

网友B:
施耐德无所不介入啊,楼宇控制有前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