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雷人的电工试题

楼主(2013-02-23):
这是常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培训中心出的电工试题。以下是从其标准答案中选出来的,前面数字是原题号,望各位判断并讨论一下。
55.电气设备安装必须牢固,并有防震措施。(B)
  A、正确;B、错误;
86.交流接触器触头烧毁的原因是(B)。
  A、过载;B、触头压力不足,有油污;C、短路;D、操作不当
88.交流接触器的灭弧装置的作用是(D)
  A、防止触头烧毁;B、增大触头的接触面;C、减小触头电流;D、加快触头的分离速度。
184.凸轮控制器的电阻是不对称接法。(B)
  A、正确;B、错误;
48.电力驱动的起重机可不设切断总电源的紧急开关。(A)
  A、正确;B、错误
146.起重机上的紧急断电开关,应能断开起重机总控制电源。(B)
  A、正确;B、错误
34.当电动机的电流超过允许值时,过电流继电器开始作用。(B)
  A、正确;B、错误
35.当某参数达到预定值时,能自动工作,从而使电路发生变化的电器称为继电器。(A)
  A、正确;B、错误
36.电动机的短路保护一般采用(B)。
  A、自动开关延时脱扣器;B、熔断器;C、热继电器;D、失压脱扣器
60.电阻的大小与(A)无关。
  A、与电流有关;B、材料有关;C、与长度有关;D、与横截面有关
177.试电笔能分辨出是直流电还是交流电。(B)
  A、正确;B、错误
199.兆欧表是用来测量电器设备的(B)的仪表。
  A、电流;B、电阻绝缘;C、电压;D、电阻
199.新装和大修后的低压线路和设备的绝缘电阻应不低于(C)mΩ 。
  A、0.1;B、0.3;C、0.5;D、1.0
204.一台三相电动机的单向起动控制电路,用按钮起动后不能停止,其原因是(B)。
  A、停止按钮接触不良;
  B、误将接触器常开辅助接点并联于停止与起动按钮的常闭、常开接点串联连接两端
  C、接触器常开辅助接点与起动按钮并联;D、不能判断
221.在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的系统中,如果电气设备只采用接地保护,则不能很好地起保护作用。(B)
  A、正确;B、错误
222.在采用保护接地后,当电气设备绝缘损坏外壳带电时,短路电流通过(A)形成回路,使保护装置迅速动作,断开故障设备电源。
  A、接地线;B、零线;C、中性线N
227.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设备金属外壳必须采取保护接地措施。(A)
  A、正确;B、错误
15.保护接地适用于(B)。
  A、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B、中性点不接地系统;C、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系统;D、各类系统均适用

网友A:
常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培训中心  脑子有问题

网友B:
哪个脑残的家伙,就知道吃饭了。

网友C:
什么乱七八糟的试题。。。什么乱七八糟的答案

网友C:
看起来像是在网上抄的

网友D:
55--A

86--应该全选

88--灭弧作用

其他的大家慢慢纠正

网友E:
外行出题考核内行人,

网友F:
考试题要严密,不许有模棱两可的题,答案必须是唯一的。

仅仅靠学校是培养不出有用人才的,现在技术领域“学院派”越来越多。

网友G:
这答案是摇奖摇出来的么?

网友H:
看到题目晕了  看到答案更晕了

网友I:
外行的出题,考死内行的,乱七八糟

网友J:
222.在采用保护接地后,当电气设备绝缘损坏外壳带电时,短路电流通过(A)形成回路,使保护装置迅速动作,断开故障设备电源。
  A、接地线;B、零线;C、中性线N

这个题题目是错误的,正确的应该是

222.在采用保护接后,当电气设备绝缘损坏外壳带电时,短路电流通过(B)形成回路,使保护装置迅速动作,断开故障设备电源。
  A、接地线;B、零线;C、中性线N

网友J:
 其它没有什么错误;

楼主:
最后两题是正确的,只是为了讨论221、222两题提供旁证。

网友J:
55.电气设备安装必须牢固,并有防震措施。(B)
  A、正确;B、错误;        如果有防震措施,工作时电机会产生振动;

86.交流接触器触头烧毁的原因是(B)。
  A、过载;B、触头压力不足,有油污;C、短路;D、操作不当    应该是接触不良、触头压力不足
88.交流接触器的灭弧装置的作用是(D)
  A、防止触头烧毁;B、增大触头的接触面;C、减小触头电流;D、加快触头的分离速度。    交流接触器靠反作用弹簧迅速分断灭弧的
184.凸轮控制器的电阻是不对称接法。(B)
  A、正确;B、错误;   逐级短接切除电阻,电阻三相对称
48.电力驱动的起重机可不设切断总电源的紧急开关。(A)
  A、正确;B、错误      保护电路、事故照明等紧急时不能切断电源

146.起重机上的紧急断电开关,应能断开起重机总控制电源。(B)
  A、正确;B、错误       同上
34.当电动机的电流超过允许值时,过电流继电器开始作用。(B)
  A、正确;B、错误         例如过载是延时保护,短路保护用过电流继电器瞬时切断电源
35.当某参数达到预定值时,能自动工作,从而使电路发生变化的电器称为继电器。(A)
  A、正确;B、错误
36.电动机的短路保护一般采用(B)。
  A、自动开关延时脱扣器;B、熔断器;C、热继电器;D、失压脱扣器
60.电阻的大小与(A)无关。
  A、与电流有关;B、材料有关;C、与长度有关;D、与横截面有关
177.试电笔能分辨出是直流电还是交流电。(B)
  A、正确;B、错误
199.兆欧表是用来测量电器设备的(B)的仪表。
  A、电流;B、电阻绝缘;C、电压;D、电阻
199.新装和大修后的低压线路和设备的绝缘电阻应不低于(C)mΩ 。
  A、0.1;B、0.3;C、0.5;D、1.0
204.一台三相电动机的单向起动控制电路,用按钮起动后不能停止,其原因是(B)。
  A、停止按钮接触不良;
  B、误将接触器常开辅助接点并联于停止与起动按钮的常闭、常开接点串联连接两端
  C、接触器常开辅助接点与起动按钮并联;D、不能判断
221.在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的系统中,如果电气设备只采用接地保护,则不能很好地起保护作用。(B)
  A、正确;B、错误    在中性点接地系统中,采用保护接地不能保护,而不是不能很好地起保护作用
227.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设备金属外壳必须采取保护接地措施。(A)
  A、正确;B、错误
15.保护接地适用于(B)。
  A、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B、中性点不接地系统;C、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系统;D、各类系统均适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最后两题是正确的,只是为了讨论221、222两题提供旁证。

1、除了222题有错,其它题是正确的;

2、请把你认为不正确的说出来,大家讨论!

网友J:
3、这种判断题目,就是考察你的概念是否清楚,如果你自己是是而非,肯定觉得费解!

网友K:
有点糊涂

网友L:
haojiu好久没做过题了

楼主:
55.电气设备安装必须牢固,并有防震措施。(B)
  A、正确;B、错误;
86.交流接触器触头烧毁的原因是(B)。
  A、过载;B、触头压力不足,有油污;C、短路;D、操作不当
88.交流接触器的灭弧装置的作用是(D)
  A、防止触头烧毁;B、增大触头的接触面;C、减小触头电流;D、加快触头的分离速度。
184.凸轮控制器的电阻是不对称接法。(B)
  A、正确;B、错误;

55.防震措施,我的理解是防止震动而松开螺丝,因此在螺帽下要加弹簧垫或用自锁螺帽。如果理解为防止电机震动也行,如洗衣机电机就有防震装置,因此我认为此题本身是对的,但判断为(B)错误,就不对了。

86.A、B、C、D四种情况都会造成触头烧毁,因此仅选一项是不对的。

88.灭弧装置的作用是把电弧分成数段隔断并冷却而使其迅速熄灭,而题中却说是“加快触头的分离速度”,因此是错的。

184.凸轮控制器是逐相切除电阻的,例如先切A相、再切B相……而不象接触器那样是三相同时切除的,因此对电机转子而言外接电阻是不对称的。

网友M:
55.电气设备安装必须牢固,并有防震措施。(B)
  A、正确;B、错误;

妙!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放到一起,看不出要考什么概念。要考什么叫牢固?防震,不会是防地震吧?这样的题目对于考察电工安全或基本概念,看不出任何意义。

86.交流接触器触头烧毁的原因是(B)。
  A、过载;B、触头压力不足,有油污;C、短路;D、操作不当
交流接触器触头烧毁可能的原因有:电流过载(比如额定电流10A的接触器,实际电流长期为12A)、短路(瞬时通过大电流)、触点磨损(凸凹不平)有油污(造成接触不良,接触电阻过大、发热)。至于触点压力不足(如线圈电压长期偏低,吸力不足)也会造成触点烧毁。不知道为什么非得选择B?这个答案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不全面),不能讲选择A或C就是错误!

网友M:
48.电力驱动的起重机可不设切断总电源的紧急开关。(A)
  A、正确;B、错误
146.起重机上的紧急断电开关,应能断开起重机总控制电源。(B)
  A、正确;B、错误
34.当电动机的电流超过允许值时,过电流继电器开始作用。(B)
  A、正确;B、错误
48、146咱看不明白有什么意义。因为确实不知道何为总电源、紧急开关、紧急断电开关、总控制电源。所有这些概念都需要根据起重机的工艺设计要求来定义。不能按一般意义来理解。因为起重机需要保证在电力突然中断时系统是安全的(如不能电力突然中断,重物失控掉落。)为实现安全性可能需要不止一种方案来保证安全。所以上面的概念对于不同应用,其确切意义并不相同。怎么能够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得到明确的结论!

34题简直弱智,电流继电器一直都起作用,因为电流检测一直在工作,只不过没有达到阈值,没有状态改变而已。难道继电器在电路中线圈没有得电就不起作用。线圈没有得电,其常开、常闭接点还是要完成电路的特定功能的!这样出题简直没有经过大脑,根本不应该如此提问。即使选择B也不会说明什么问题。

网友M:
35.当某参数达到预定值时,能自动工作,从而使电路发生变化的电器称为继电器。(A)
  A、正确;B、错误

这是继电器的定义吗?参数?什么参数?当电流参数达到熔断器的额定电流(预定值)熔断器够自动熔断(自动工作,将其熔断),从而使电路发生变化,熔断器是电器吧?熔断器是继电器?

白痴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正确?

网友M:
36没有问题、60除语句有些不通,是个不错的选择题。

177.试电笔能分辨出直流电还是交流电。(B)
  A、正确;B、错误
这简直不能算一个题!

网友M:
199.兆欧表是用来测量电器设备的(B)的仪表。
  A、电流;B、电阻绝缘;C、电压;D、电阻
199.新装和大修后的低压线路和设备的绝缘电阻应不低于(C)mΩ 。
  A、0.1;B、0.3;C、0.5;D、1.0
电阻何来绝缘,应是绝缘电阻

mΩ 应是MΩ 前者是后者的1/1000000000。

网友M:
204正确、222同意刘老师意见、15题好像不对(至少中性点接地系统,很多图纸中都采取了PE保护接地)

网友M:
这样的题目太坑人,我是记不了那么多应该不应该,背那些教条我是一条也记不住,像考政治似的!

网友D:
55.电气设备安装必须牢固,并有防震措施。(B)
  A、正确;B、错误;
--------------这条查了建筑电气安装规范,还真没有防震措施的要求,只有方松动的要求;如:

7.2.1电气设备安装应牢固,螺栓及防松零件齐全,不松动。防水防潮电气设备的接线入口及接线盒盖等应做密封处理。

网友D:
      技术监督局出题目,貌似是起重特种设备考试的,题目估计只针对起重设备。查了起重机的图纸,急停开关还真不是切断总电源的,照明回路不切断的;但是参与电动机控制的所有控制回路肯定是要切断的,至于楼上有人担心失电后重物降落,这个实际上不存在这个可能,原因--起重机的抱闸线圈--是带电后松开抱闸,失电后抱闸机构就动作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N:
技术监督局出题目,貌似是起重特种设备考试的,题目估计只针对起重设备。查了起重机的图纸,急停开关还真不是切断总电源的,照明回路不切断的;但是参与电动机控制的所有控制回路肯定是要切断的,至于楼上有人担心失电后重物降落,这个实际上不存在这个可能,原因--起重机的抱闸线圈--是带电后松开抱闸,失电后抱闸机构就动作了。

1、說急停開關,斷開總電源或不斷開總電源,不是這麼簡單。嚴格講必須結合電路才能將急停開關的作用說清楚。假如是正常速度下降的勢能負載,這時電動機處於再生自動狀態,如果要斷掉電機供電,重物因為缺少制動力而加速下行。這時如果完全靠制動機械裝置抱死,會產生很大沖擊!在任何情況下都應該避免上述情況。但是上述問題本身沒有任何意義!因為任何電路的設計都不會用急停開關切斷總電源!

2、照明線路常常不在起重設備的總電源開關之內。但是走走兄弟擔心這個,因為這個不能切斷。那麼就正說明在沒有電路圖的情況下甚至不能準確定義總電源開關。

3、同樣任何電路設計也不會用急停開關斷掉控制總電源,這樣出題不管是考什麼范圍都是一樣,這樣的題目也沒有什麼意義。

4、“紧急开关、紧急断电开关”根本就不清楚在講什麼?是在緊急狀況下斷開的開關?需要定義吧?是控制蘑菇按鈕?拉繩開關?安全限位開關?還是隔離開關。因為如果是發生火災,那當然是緊急狀況!所有的電源都要斷開。這時總開關肯定要切斷。那麼這時緊急開關斷開,不是什麼電都沒有!事實上題目中根本就看不出是急停開關!也許它就是講不設置自動斷路器。因為考題的出體者認為斷開總電源會引發安全事故。但是考量不同會有不同的結論。火災發生,就沒有你選擇。如果開關設置位置過於遠同樣是不合適的。

网友O:
55.电气设备安装必须牢固,并有防震措施。(B)设备名称不清,电气设备种类很多,有的需要防震有的不需要。螺栓紧固必须防振动松开。如家用电器许多都是与大地不是牢固安装的,工业用的很多也是浮装的你说他没有防震?所以两个选择都是正确的或错误的。主语不清没意义!

  A、正确;B、错误;

34.当电动机的电流超过允许值时,过电流继电器开始作用。(B)过电流有多种,过载电流还是短路电流。短路电流保护设置远大于过载电流。短路电流继电器也是种过流继电器,如电磁式短路保护继电器到不了他的阈值所以不会开始作用。就保护电器来说对于整个电路只要安装于使用电路上通电就开始保护作用不管到不到他的阈值都开始作用了。不能说开始不开始。莫林两可!

  A、正确;B、错误

网友O:
184.凸轮控制器的电阻是不对称接法。(B)用作什么控制凸轮控制器?起重机电阻是不对称的。主题不清。

  A、正确;B、错误;

221.在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的系统中,如果电气设备只采用接地保护,则不能很好地起保护作用。(B)使用漏电保护器就能很好的起到保护作用。
  A、正确;B、错误

网友J:
1、这种考试题,一般都是经过培训后的考试;

2、培训后的考试题,与培训内容紧密相关,甚至和老师讲课的习惯语相关,有很多题目只有经过培训的学员才知道或才明白考试题问的是什么;

3、所以一般培训考试,非培训的人士参加考试就存在难度,所以要求大家还是要参加培训;

4、这种考试题,如果不统一口径,理解就不同,问者和答者很不默契、很不投机,答案自然不同!

网友J:
5、这种情况,也表现在辩论中,往往一个人说的和辩论对方的理解出现偏差;

6、不信谁来出一套题,试试看,是不是这样?

7、我想题出错了是另一回事,例如222题,大家的意见分歧就不大!

网友O:
这种考试题是种不负责任考试题对与错根本就分不清。为了考试而考试,不信学员时间长一点再来自己分析遇到的问题看了根本就不知个所以然。就是参加培训也不可能记录下老师说的每一句话。考试题目总要有个主题语,离开主题的考试题目根本就是没意义!这与教师素质程度有关,提出的问题要有主体目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J:
5、这种情况,也表现在辩论中,往往一个人说的和辩论对方的理解出现偏差;6、不信谁来出一套题,试试看,是不是这样?7、我想题出错了是另一回事,例如222题,大家的意见分歧就不大!

提目222主题非常清楚,当然就明确的对与错。

网友M:
培訓的目的是為了統一標準答案?要將“絕緣電阻”統一為“電阻絕緣”?單位要差1000000000倍?也就是如果老師講錯,你也必須按照錯的答。比如接觸器線圈燒毀,你就必須答觸點壓力不夠或油污?如222題連什麼是接零?什麼是保護接地都搞不清楚。這不是出題的責任?

這種考試方法很糟糕!技術考試不能完全用自然語言來描述。必須考識圖、計算、分析能力(書面考試)。現在考試象文科考試似的,根本不能體現一個人對基本概念和定律的應用是否掌握。即使滿分又有何用!

网友F:
就这还值得讨论?

网友P:
呵呵,很欢乐的题很欢乐的出题人,出标准答案的更欢乐。。。

楼主:
引用 网友M:
36没有问题、60除语句有些不通,是个不错的选择题。177.试电笔能分辨出是直流电还是交流电。(B)  A、正确;B、错误这简直不能算一个题!

36.低压电动机的短路保护应优先采用断路器,如用熔断器应配缺相保护装置。此题有点误导电工,让电工认为一般情况下都应用熔断器。

60.电阻的大小与(电流有关)无关。究竟有关还是无关?

177.氖管试电笔接触直流电时,氖管一端亮,接触交流电时氖管两端都亮。

楼主:
引用 网友M:
204正确、222同意刘老师意见、15题好像不对(至少中性点接地系统,很多图纸中都采取了PE保护接地)

204.所选项只是原因之一,停止按钮短路、停止按钮没有串入都会造成无法停止。

15.是对的,保护接地适用于中性点不接地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J:
222.在采用保护接地后,当电气设备绝缘损坏外壳带电时,短路电流通过(A)形成回路,使保护装置迅速动作,断开故障设备电源。  A、接地线;B、零线;C、中性线N 这个题题目是错误的,正确的应该是222.在采用保护接零后,当电气设备绝缘损坏外壳带电时,短路电流通过(B)形成回路,使保护装置迅速动作,断开故障设备电源。  A、接地线;B、零线;C、中性线N

请教一下刘老师,零线与中性线N有何不同?

网友M:
李工讲得对,不谈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刘老师,零线与中性线N有何不同?

1、概念和语言叙述不清,是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2、222这个题目把保护接零说成保护接地是个概念错误;

3、在保护接零系统,零线分为工作零线N、保护零线PE、和公用零线PEN;

4、222这个题目除了概念错误,还有关于零线的语言叙述不准确的问题;

5、当我们大家批判别人的时候,看看自己的语言叙述是不是也有问题?

网友J:
6、我们不能在文字上求全责备,要看他的语言叙述的本意是什么,理解他的本意才是正确的!

网友J:
7、不要说考试题,就说教材、课本,错误也是比比皆是!

网友J:
8、“语意”的表达,离不开当时的言语环境,离开这个言语环境,同样的语言,其“语意”就完全不同,例如

1)讲电气安装,变压器、电机都有水泥底座,安装要牢固,不能有防震措施,所以出了以下题目:

电气设备安装必须牢固,并有防震措施。( )

2)离开这个培训环境,这个题目就有问题,例如 欣欣向荣 _1 说的
设备名称不清,电气设备种类很多,有的需要防震有的不需要。螺栓紧固必须防振动松开。如家用电器许多都是与大地不是牢固安装的,工业用的很多也是浮装的你说他没有防震?所以两个选择都是正确的或错误的。主语不清没意义!

网友J:
引用 网友M:

培訓的目的是為了統一標準答案?要將“絕緣電阻”統一為“電阻絕緣”?……

1、把“绝缘电阻”说成“电阻绝缘”是错误的,但是说话人的本意还是绝缘电阻;

2、我们可以纠正这个说法,但不能说这个题目是错的,因为说题目是错误的,不符合说话人的本意;

网友J:
引用 楼主:

……

88.灭弧装置的作用是把电弧分成数段隔断并冷却而使其迅速熄灭,而题中却说是“加快触头的分离速度”,因此是错的。

1、关于灭弧的方式有很多种,不同的电器采用不同的灭弧方式;

2、例如,有填料管式熔断器和接触器,其灭弧方式是典型的不同;

3、接触器的灭弧方式,是靠速断灭弧的;

4、有填料管式熔断器,是把电弧分成数段隔断并冷却而使其迅速熄灭,

网友J:
引用 楼主:

……

88.灭弧装置的作用是把电弧分成数段隔断并冷却而使其迅速熄灭,而题中却说是“加快触头的分离速度”,因此是错的。

1、关于灭弧的方式有很多种,不同的电器采用不同的灭弧方式;

2、例如,有填料管式熔断器和接触器,其灭弧方式是典型的不同;

3、接触器的灭弧方式,是靠速断灭弧的;

4、有填料管式熔断器,是把电弧分成数段隔断并冷却而使其迅速熄灭;

网友J:
引用 楼主:

……86.交流接触器触头烧毁的原因是(B)。  A、过载;B、触头压力不足,有油污;C、短路;D、操作不当

……86.A、B、C、D四种情况都会造成触头烧毁,因此仅选一项是不对的。……

1、造成触头烧毁的原因,是接触不良,所以答案选(B)是对的;

2、过载、短路、操作不当时,触点电流大,接触不良时更容易烧毁!

3、这个题目就是要大家知道触头接触不良的危害!

网友J:
引用 楼主:

……

184.凸轮控制器是逐相切除电阻的,例如先切A相、再切B相……而不象接触器那样是三相同时切除的,因此对电机转子而言外接电阻是不对称的。

1、绕线式异步电机转子串联电阻启动,串联电阻都是三相对称的,切换时也要保持三相对称;

2、所以,不论是接触器控制,还是凸轮控制器控制,都必须是三相对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1、绕线式异步电机转子串联电阻启动,串联电阻都是三相对称的,切换时也要保持三相对称;2、所以,不论是接触器控制,还是凸轮控制器控制,都必须是三相对称的;

刘老师是否见过凸轮控制器?或者你去找任何一种凸轮控制器控制绕线电机的原理图看下,等待你的高见。

楼主:
引用 网友J:
7、不要说考试题,就说教材、课本,错误也是比比皆是!

这是现状,在刘老师看起来根本无所谓,你是老师标准的站着说话不腰痛。但我们一线电工,出了差错有可能酿成机毁人亡的事故。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是老师标准的站着说话不腰痛。但我们一线电工,出了差错有可能酿成机毁人亡的事故。

1、我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痛”,为此我在工控网站了7年了;

2、我觉得谁都不能保证不出错,但是自己知道错了就应该纠正一下,能做到这一点的没有几个;

3、我的感觉是人人都爱面子,说谁错谁都不高兴,知道“出了差错有可能酿成机毁人亡的事故”,就应该说话负责任!

网友J:
引用 楼主:

……刘老师是否见过凸轮控制器?或者你去找任何一种凸轮控制器控制绕线电机的原理图看下,等待你的高见。

1、三相绕线电机转子电路串联电阻,要求三相电阻R对称,切换时也是要保证对称逐级切换,如图;

2、切换的触点C1、C2、C3,可以是接触器的,也可以是凸轮控制器的;

网友J:
3、用什么开关电器,都不可能是逐相切换!

网友O:
引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刘老师是否见过凸轮控制器?或者你去找任何一种凸轮控制器控制绕线电机的原理图看下,等待你的高见。1、三相绕线电机转子电路串联电阻,要求三相电阻R对称,切换时也是要保证对称逐级切换,如图;2、切换的触点C1、C2、C3,可以是接触器的,也可以是凸轮控制器的;

如图是绕线异步电机平常用法电阻对称。请见龙门行车原理图凸轮控制器连接用法,30T主钩接触器调速回路都是不对称的。逐级切换但不对称起重机特殊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J:
3、用什么开关电器,都不可能是逐相切换!

这只能说明你连凸轮控制器的原理都不懂,不知道凸轮控制器的触点是如何动作的。这也是目前一些工科院校的通病,理论脱离实际,老师想当然地给学生讲课,什么叫误人子弟?这就是。

网友J:
引用 网友O:

……如图是绕线异步电机平常用法电阻对称。请见龙门行车原理图凸轮控制器连接用法,30T主钩接触器调速回路都是不对称的。逐级切换但不对称起重机特殊用法。

那是为了减少转子电阻段数及控制转子电阻的触点数,采用凸轮控制器控制绕线型电动机时,转子串接不对称电阻。

网友J:
引用 楼主:

……用什么开关电器,都不可能是逐相切换! 这只能说明你连凸轮控制器的原理都不懂,不知道凸轮控制器的触点是如何动作的。这也是目前一些工科院校的通病,理论脱离实际,老师想当然地给学生讲课,什么叫误人子弟?这就是。

1、这种解法,是因为触点数不足而采取的非常手段!

2、如果把这种不对称接法,作为技术,甚至作为理论来用,那才叫误人子弟!

楼主:
引用 网友Q:
1、我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痛”,为此我在工控网站了7年了;2、我觉得谁都不能保证不出错,但是自己知道错了就应该纠正一下,能做到这一点的没有几个;3、我的感觉是人人都爱面子,说谁错谁都不高兴,知道“出了差错有可能酿成机毁人亡的事故”,就应该说话负责任!

那就用负责任的态度来讨论这些试题,如果我错你对我向你学习,反之你向我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J:
1、关于灭弧的方式有很多种,不同的电器采用不同的灭弧方式;2、例如,有填料管式熔断器和接触器,其灭弧方式是典型的不同;3、接触器的灭弧方式,是靠速断灭弧的;4、有填料管式熔断器,是把电弧分成数段隔断并冷却而使其迅速熄灭;

这个题是讲接触器上的灭弧装置,为何扯到熔断器上去了?接触器的速断难道是靠灰弧装置达到的?加快触头分离速度确实能达到一定的灰弧效果,但触头分离速度是由反力弹簧决定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题是讲接触器上的灭弧装置,为何扯到熔断器上去了?接触器的速断难道是靠灰弧装置达到的?加快触头分离速度确实能达到一定的灰弧效果,但触头分离速度是由反力弹簧决定的。

1、扯到熔断器,是因为你说的灭弧方式“把电弧分成数段隔断并冷却而使其迅速熄灭”,是有填料管式熔断器的灭弧方式;

2、接触器、微断等一大批自动开关电器的灭弧方式,都是采用速断灭弧;

3、具体一个电器采用什么灭弧方式,与其动作和结构有关,也可能一个电器同时采用几种灭弧方式;

4、这个考试题,主要是加强学员对灭弧方式的辩识和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J:
1、这种解法,是因为触点数不足而采取的非常手段!2、如果把这种不对称接法,作为技术,甚至作为理论来用,那才叫误人子弟!

技术最关键的一点是要实用,不实用的技术科技含量再高也等于零。电机的三相转子绕组电阻其实本身也不可能绝对平衡,三相平衡或说对称都是相对的,而不平衡或说不对称却是绝对的,只要不对称量不影响使用,电机也不过热就行,这就是实际应用,不要死抱住理论偏要来个三相对称。因此凡是用凸轮控制器的场合,电机转子外接电阻都是不对称的。

网友J:
2、接触器、微断等一大批自动开关电器的灭弧方式,都是采用速断灭弧;

3、具体一个电器采用什么灭弧方式,与其动作和结构有关,也可能一个电器同时采用几种灭弧方式;

4、这个考试题,主要是加强学员对灭弧方式的辩识和理解!

网友J:
引用 楼主:

……电机的三相转子绕组电阻其实本身也不可能绝对平衡,三相平衡或说对称都是相对的,而不平衡或说不对称却是绝对的,只要不对称量不影响使用,电机也不过热就行,这就是实际应用,不要死抱住理论偏要来个三相对称。因此凡是用凸轮控制器的场合,电机转子外接电阻都是不对称的。

1、理论上就是要对称,作为科技人员要明确这一点;

2、实际不能做到绝对平衡,也要注意不平衡的范围及其危害;

3、因为触点不足,而采取减少转子电阻段数及控制转子电阻的触点数,是一种非常措施,非常做法,不能作为技术和理论推广之!

4、更不能依次说明三相对称、平衡的要求是错误的,是邪说!

楼主:
引用 网友J:
1、理论上就是要对称,作为科技人员要明确这一点;2、实际不能做到绝对平衡,也要注意不平衡的范围及其危害;3、因为触点不足,而采取减少转子电阻段数及控制转子电阻的触点数,是一种非常措施,非常做法,不能作为技术和理论推广之!4、更不能依次说明三相对称、平衡的要求是错误的,是邪说!

1.理论上不对称是绝对的,对称是相对的。

2.不对称只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就没有什么危害。

3.这不是非常措施、非常做法,恰恰是一种实用技术,被广为应用。

4.谁说过三相对称、平衡的要求是错误的,是邪说?

楼主:
引用 网友J:
2、接触器、微断等一大批自动开关电器的灭弧方式,都是采用速断灭弧;3、具体一个电器采用什么灭弧方式,与其动作和结构有关,也可能一个电器同时采用几种灭弧方式;4、这个考试题,主要是加强学员对灭弧方式的辩识和理解!

那么请问接触器上的灭弧装置指都个部件?

网友J:
引用 楼主:
……那么请问接触器上的灭弧装置指都个部件?

1、接触器主要靠速断灭弧,所以接触器、微断等的动作时间要求要短、要迅速,在几十个微妙;

2、所以它的灭弧装置,包括速断反作用蓄势弹簧,灭弧罩主要是防止相间弧光短路,也有删片灭弧室;

3、作为考试题,它并没有错;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不是非常措施、非常做法,恰恰是一种实用技术,被广为应用。……

1、把“因爲电器触点不足,而采取减少转子电阻段数及控制转子电阻的触点数的非常措施,非常做法”,说成是“一种实用技术,被广为应用”,是极其有害的不负责任的说法;

2、你忘了你说的“一线电工,出了差错有可能酿成机毁人亡的事故”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J:
1、接触器主要靠速断灭弧,所以接触器、微断等的动作时间要求要短、要迅速,在几十个微妙;2、所以它的灭弧装置,包括速断反作用蓄势弹簧,灭弧罩主要是防止相间弧光短路,也有删片灭弧室;3、作为考试题,它并没有错;

1.速断只能起到一定的灭弧效果,实际上速断的目的是让它来不及产生电弧,但分离速度永远赶不上产生电弧的速度,因此速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2.如果速断已能灭弧,那还要灭弧罩何用?真因为速断不能完全灭弧,才要灭弧罩来防止弧光短路并最终把电弧熄灭。这里灭弧罩起主要作用,速断只起辅助作用。

3.丢掉了主要的,拣了个次要的东东,还说对?退一步说此题最多只能算对了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J:
1、把“因爲电器触点不足,而采取减少转子电阻段数及控制转子电阻的触点数的非常措施,非常做法”,说成是“一种实用技术,被广为应用”,是极其有害的不负责任的说法;2、你忘了你说的“一线电工,出了差错有可能酿成机毁人亡的事故”的说法!

凸轮控制器从设计、制造、应用,就是针对转子外接电阻不对称接法的。我不知道凸轮控制器是何时发明的?但我知道在我国从解放初期至今,凡是用凸轮控制器控制的绕线电机,主要应用在起重机上,转子外接电阻都是不对称接法。如果不实用,为何用了这么久,所有用凸轮控制器的场合都这样用,难道还不是广为应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称准,希望刘老师也去实践一下。

网友R:
引用 网友D:
55.电气设备安装必须牢固,并有防震措施。(B)  A、正确;B、错误;--------------这条查了建筑电气安装规范,还真没有防震措施的要求,只有方松动的要求;如:7.2.1电气设备安装应牢固,螺栓及防松零件齐全,不松动。防水防潮电气设备的接线入口及接线盒盖等应做密封处理。

这个很多规范里,写的文字是说

有防震要求的电器安装需要防震..............

来考察必须这个字眼了...

网友S:
模棱两可,含糊不清。学习了。见识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凸轮控制器从设计、制造、应用,就是针对转子外接电阻不对称接法的。……

1、你的这个说法不成立,“不对称接法”似乎成了技术要求?

2、“对称”显然比“不对称”要好,“因爲电器触点不足,而采取减少转子电阻段数及控制转子电阻的触点数的非常措施,非常做法”,并不是爲了不对称而专门设计制造的凸轮控制器;

网友J:
引用 楼主:

……

速断只能起到一定的灭弧效果,实际上速断的目的是让它来不及产生电弧,但分离速度永远赶不上产生电弧的速度,因此速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1、你的这个说法,说明你对速断灭弧的原理不很清楚,对速断灭弧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2、普通电工都知道,拉、合开关要迅速果断,为此许多开关都通过储能弹簧实现速合、速断;

3、速断,不是你说的让他来不及产生电弧,而是让它来不及燃烧起来就被熄灭,它几乎是所有开关电器的最基本、最主要的灭弧手段,其它恰恰是辅助的作用;

4、看看熔断器,爲了灭掉短路电弧,采用细长的有填料管,就是因为它没有速断机构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J:
1、你的这个说法,说明你对速断灭弧的原理不很清楚,对速断灭弧的重要性认识不足;2、普通电工都知道,拉、合开关要迅速果断,为此许多开关都通过储能弹簧实现速合、速断;3、速断,不是你说的让他来不及产生电弧,而是让它来不及燃烧起来就被熄灭,它几乎是所有开关电器的最基本、最主要的灭弧手段,其它恰恰是辅助的作用;4、看看熔断器,爲了灭掉短路电弧,采用细长的有填料管,就是因为它没有速断机构的缘故!

无论你怎么说,但接触器如果去掉灭弧罩肯定不能用,因此“交流接触器中的灭弧装置的作用是(加快触头的分离速度)”的说法,最多只能得50分,不及格。

楼主:
引用 网友J:
1、你的这个说法不成立,“不对称接法”似乎成了技术要求?2、“对称”显然比“不对称”要好,“因爲电器触点不足,而采取减少转子电阻段数及控制转子电阻的触点数的非常措施,非常做法”,并不是爲了不对称而专门设计制造的凸轮控制器;

1.怎么不成立呢?事实就是如此。

2.对称肯定比不对称好,所以凸轮控制器一般用在30Kw及以下电机。对称是理想状态,但只要能实用,没有不良后果,又何必一定要追求理想的对称呢?

3.实际当中的“非常措施”只要在实践中被证明没有不良后果,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就可以转化为实用技术。

4.现在制造出来的凸轮控制器,难道是针对转子电阻对称接法的?

网友T:
太精彩了,真理越辩越明,老大们继续,我从中学到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T:
太精彩了,真理越辩越明,老大们继续,我从中学到了不少

欢迎到我的博客看看
http://wujiangang-wjg.blog.163.com/

网友U:
看得哥蛋疼,什么玩意

网友V:
我来说两句:久违了工控;对于30KW以下绕线转子电机,允许串入不平衡电阻,进行启动,加速,减速运行。

网友V:
对于30KW以下绕线转子电机,允许串入不平衡电阻,进行启动,加速,减速运行。这个只对提升机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