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不间断电源工作原理及应用说明

楼主(2013-02-23):
摘要:本文介绍了UPS电源系统的基本组成,原理及特点,并对如何对其全面、完善维护做了详细的阐述。

关键字:UPS 储能电池

Abstract: Basic composing,theory and characteristic of UPS power are introduced in this article.It particular explains how to excessive maintenance.

Key words: UPS Saving battery

一、引言

保证任何情况下的正常供电,是冶金行业的重要基础。为此,除工业电网正常供电外,还需配备UPS供电系统。UPS电源是保障供电稳定和连续性的重要设备,因其主要机智能化程度高,储能器材采用免维护蓄电池,使得在运行中往往忽略了对该系统的维护与检修。其实维护的好坏,对电源的寿命和故障率有很大影响,下面根据我们使用中的具体情况和维护经验介绍UPS电源的使用注意事项和日常维护要求。

虽说各企业配置的UPS供电系统设备型号及系统容量有所不同,但其原理和主要功能基本相同。在UPS电源类型选择上各站都选择了在线式,这时因为在线式UPS电源系统具有对各类供电的零时间切换,自身供电时间的长短可选,并具有稳压、稳频、净化的特点。

UPS电源系统本身出现故障时有自动旁路功能,当需要检修时可采用手动旁路,使检修、供电互不影响。在功率选择上,莱钢中小型棒材生产线选用了中功率系统。

二、UPS电源系统

UPS电源系统由4部分组成:整流、储能、变换和开关控制。其系统的稳压功能通常是由整流器完成的,整流器件采用可控硅或高频开关整流器,本身具有可根据外电的变化控制输出幅度的功能,从而当外电发生变化时(该变化应满足系统要求),输出幅度基本不变的整流电压。净化功能由储能电池来完成,由于整流器对瞬时脉冲干扰不能消除,整流后的电压仍存在干扰脉冲。储能电池除可存储直流直能的功能外,对整流器来说就象接了一只大容器电容器,其等效电容量的大小,与储能电池容量大小成正比。由于电容两端的电压是不能突变的,即利用了电容器对脉冲的平滑特性消除了脉冲干扰,起到了净化功能,也称对干扰的屏蔽。频率的稳定则由变换器来完成,频率稳定度取决于变换器的振荡频率的稳定程度。为方便UPS电源系统的日常操作与维护,设计了系统工作开关,主机自检故障后的自动旁路开关,检修旁路开关等开关控制。

如图1所示,在电网电压工作正常时,给负载供电如所示,而且,同时给储能电池充电;当突发停电时,UPS电源开始工作,由储能电池工给负载所需电源,维持正常的生产(如粗黑所示);当由于生产需要,负载严重过载时,由电网电压经整流直接给负载供电(如虚线所示)。

UPS电源系统主要分两大部分,主机和储能电池。额定输出功率的大小取决于主机部分,并与负载属那种性质有关,因为UPS电源对不同性能的负载驱动能力不同,通常负载功率应满足UPS电源70%的额定功率。储能电池容量的选取当负载功率确定后主要取决其后备时间的长短,这个时间因各企业情况不同而不同,主要由备用电源的接入时间来定,通常在几分钟或几个小时不等。莱钢中小型棒材生产线因生产需要不允许断电,因此,UPS电源系统在检测到电网电压中断后,可自行启动供电,且随着储能电池慢慢放电,储能电池的容量随着时间会逐渐降低,考虑到寿命终止时储能电池容量下降到50%并留有一定的余量,我厂UPS电源系统的工作时间当储能电池满容量时为2小时,半容量为1小时。

2.1电源工作原理

2.1.1 AC-DC变换:将电网来的交流电经自耦变压器降压、全波整流、滤波变为直流电压,供给逆变电路。AC-DC输入有软启动电路,可避免开机时对电网的冲击。

2.2 .2 DC-AC逆变电路:采用大功率IGBT模块全桥逆变电路,具有很大的功率富余量,在输出动态范围内输出阻抗特别小,具有快速响应特性。由于采用高频调制限流技术,及快速短路保护技术,使逆变器无论是供电电压瞬变还是负载冲击或短路,均可安全可靠地工作。

2.3.3 控制驱动:控制驱动是完成整机功能控制的核心,它除了提供检测、保护、同步以及各种开关和显示驱动信号外,还完成SPWM正弦脉宽调制的控制,由于采用静态和动态双重电压反馈。极大地改善了逆变器的动态特性和稳定性。不间断电源工作原理框图如图2所示。

2.3电源工作过程

当市电正常380Vac时,直流主回路有直流电压,供给DC-AC交流逆变器,输出稳定的220Vac交流电压,同时市电对电流充电。当任何时候市电欠压或突然掉电,则由电池组通过隔离二极管开关向直流回路馈送电能。从电网供电到电池供电没有切换时间。当电池能量即将耗尽时,不间断电源发出声光报警,并在电池放电下限点停止逆变器工作,长鸣告警。不间断电源还有过载保护功能,当发生超载(150%负载)时,跳到旁路状态,并在负载正常时自动返回。当发生严重超载(超过200%额定负载)时,不间断电源立即停止逆变器输出并跳到旁路状态,此时前面空气开关也可能跳闸。消除故障后,只要合上开关,重新开机即开始恢复工作。为使不间断电源充分工作,避免在过载或欠载下运行,电源在开机前,首先计算负载容量。FR-UK型不间断电源(标称额定功率)80%的阻性负载设计负载能力,一般带计算机负载时可承受的按下式估算:

∑i=1 n Pi≤P

其中P为不间断电源输出容量(VA),P为第i个负载伏安数

每套PLC功率: 220V*0.5=110VA

每台操作站功率: 220V*2A=440VA

IBM PC客户机及服务器:220V*1.5A=330VA

则总功率:10*110VA+4*440VA+11*330VA=6490VA

6490VA/0.8=8112VA

因此,在这条棒材生产线上,采用10KVA的不间断电源比较合适。

楼主:
三、UPS电源系统的使用与维护

1 UPS电源系统开、关机

1.1 第一次开机

(1)按以下顺序合闸:储能电池开关自动旁路开关输出开关依次置于“ON"

(2)UPS启动面板键,UPS电源系统将徐徐启动,逆变指示灯亮,延时1分钟后,旁路灯熄灭,UPS转为逆变供电,完成开机。

经空载运行约10分钟后,按照负载功率由小到大的开机顺序启动负载。

1.2 日常开机

只需按UPS面板键,约20分钟后,即可开启电脑或其它仪器使用。通常等UPS启动进入稳定工作后,方可打开负载设备电源开关(注:手动维护开关在UPS正常运行时,呈“OFF"状态)。

1.3 关机

先将电脑或其它仪器关闭,让UPS空载运行10分钟,待机内热量排出后,再按面板键。

2UPS电源系统使用注意事项

UPS电源系统因其智能化程度高,储能电池采用了免维护蓄电池,这虽给使用带来了许多便利,但在使用过程中还应在多方面引起注意,才能保证使用安全。

(1)UPS电源主机对环境温度要求不高,+5℃40℃都能正常工作,但要求室内清洁,少尘,否则灰尘加上潮湿会引起主机工作紊乱。储能蓄电池则对温度要求较高,标准使用温度为25℃,平时不能超过+15℃+30℃。温度太低,会使储电池容量下降,温度每下降1℃,其容量下降1%。其放电容量会随温度升高而增加,但寿命降低。如果在高温下长期使用,温度每高10℃,电池寿命约降低一半。

(2)主机中设置的参数在使用中不能随意改变。特别是对电池组的参数,会直接影响其使用寿命,但随着环境温度的改变,对浮充电压要做相应调整。通常以25℃为标准,环境温度每升高或降低1℃时,浮充电压应增加18mV(相对于12V蓄电池)。

(3)在无外电靠UPS电源系统自行供电时,应避免带负载启动UPS电源,应先关断各负载,等UPS电源系统起动后再开启负载。因负载瞬间供电时会有冲击电池,多负载的冲击电流和加上所需的供电电流会造成UPS电源瞬间过载,严重时将损坏变换器。

(4)UPS电源系统按使用要求功率余量不大,在使用中要避免随意增加大功率的额外设备,也不允许在满负载状态下长期运行。但工作性质决定了UPS电源系统几乎是在不间断状态下运行的,增加大功率负载,即使是在基本满载状态下工作,都会造成主机出故障,严重时将损坏变换器。

(5)自备发电机的输出电压,波形、频率、幅度应满UPS电源对输入电压的要求,另久发电机的功率要远大于UPS电源的额定功率,否则任一条件不满,将会造成UPS电源工作异常或损坏。

(6)由于组合电池组电压很高,存在电击危险,因此装卸导电联接条、输出线时应用安全保障,工具应采用绝缘措施,特别是输出接点应有防触摸措施。

(7)不论是在浮充工作状态还是在充电、放电检修测试状态,都要保证电压、电流符合规定要求。过高的电压或电流可能会造成电池的热失控或失水、电压、电流过小会造成

电池亏电,这都会影响电池的使用寿命,前者的影响更大。

(8)在任何情况下,都应防止电池短路或深度放电,因为电池的循环寿命和放电深度有关。放电深度越深、循环寿命越短。在容量试验中或是放电检修中,通常放电达到容量的30%~50%就可以了。

(9)对电池应避免大电流充放电,虽说在充电时可以接受大电流,但在实际操作中应尽量避免,否则会造成电池极板膨胀变形,使得极板活性物质脱落,电池内阻增大,温升越高,严重时将造成容量下降,寿命提前终止。

楼主:
3、日常维护与检修

(1)UPS电源在正常使用情况下,主机的维护工作很少,主要是防尘和定期除尘。特别是气候干燥的地区,空气中的灰粒较多,机内的风机会将灰尘带入机内沉积、当遇空气潮湿时会引起主机控制紊乱造成主机工作失常,并发生不准确告警,大量灰尘也会造成器件散热不好。一般每季度应彻底清洁一次。其次就是在除尘时,检查各连接件和插接件有无松动和接触不牢的情况。

(2)虽说储能电池组目前都采用了免维护电池,但这只是免除了以往的测比、配比、定时添加蒸馏水的工作。但外因工作状态对电池的影响并没有改变,不正常工作状态对电池造成的影响没有变,这部分的维护检修工作仍是非常重要的,UPS电源系统的大量维修检修工作主要在电池部分。

a.储能电池的工作全部是在浮充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至少应每年进行一次放电。放电前应先对电池组进行均衡充电,以达全组电池的均衡。要清楚放电前电池组已存在的落后电池。放电过程中如有一只达到放电终止电压时,应停止放电,继续放电先消除落后电池后再放。

b.核对性放电,不是首先追求放出容量的百分之多少,而是要关注发现和处理落后电池,经对落后电池处理后再作核对性放电实验。这样可防止事故,以免放电中落后电池恶化为反极电池。

c.平时每组电池至少应有8只电池作标示电池,作为了解全电池组工作情况的参考,对标示电池应定期测量并做好记录。

d.日常维护中需经常检查的项目有:清洁并检测电池两端电压、温度;连接处有无松动,腐蚀现象、检测连接条压降;电池外观是否完好,有无壳变形和渗漏;极柱、安全阀周围是否有酸雾逸出;主机设备是否正常。

e.免维护电池要维护,不是什么无稽之谈,应从广义的维护立场出发,做到运行、日常管理的周到、细致和规范性,保证设备(包括主机设备)保持良好的运行状况,从而延长使用年限;保证直流母线经常保持合格的电压和电池的放电容量;保证电池运行和人员的安全可靠。这就是电池维护的目的,也是电池运行规程中包括的内容和进行规则。

(3)UPS电池系统出现故障时,应先查明原因,分清是负载还是UPS电源系统;是主机还是电池组。虽说UPS主机有故障自检功能,但它对面而不对点,对更换配件很方便,但要维修故障点,仍需做大量的分析、检测工作。另外如自检部分发生故障,显示的故障内容则可能有误。

(4)对主机出现击穿,断保险或烧毁器件的故障,一定要查明原因并排除故障后才能重新启动,否则会接连发生相同的故障。

(5)当电池组中发现电压反极、压降大、压差大和酸雾泄漏现象的电池时,应及时采用相应的方法恢复和修复,对不能恢复和修复的要更换,但不能把不同容量、不同性能、不同厂家的电池联在一起,否则可能会对整组电池带来不利影响。对寿命已过期的电池组要及时更换,以免影响到主机。

四、结束语

再好的设备也有寿命,也会出现各类故障,但维护工作做的好可以延长寿命,减少故障的发生,这和人的寿命长短、生老病死是一样的道理。不要因为高智能、免维护而忽略了本应进行的维护工作,预防在任何时候都是安全运行的重要保障。

网友A:
不间断电源UPS的工作原理

  按UPS的工作方式来分,可分为在线(online)式UPS和离线(offline)式UPS。离线式UPS又称后各式UPS,它还可分为正弦波输出、方波输出、带稳压的或不带稳压的。

1)后各式UPS 后各式UPS是指UPS中的逆变器只在市电中断或欠压失常状态(欠压值约在170V,即UPS投人电压)下才工作,向负载供电,而平时逆变器不工作,处于各用状态。

  图1为后各式UPS电能流程图。市电供电正常时,市电一方面直接通过交流旁路支路转换开关,经滤波器输出至负载;另一方面通过电源变压器,经整流后变成直流电,再经充电回路向蓄电池组充电。当市电供电中断时,蓄电池储存的电能通过逆变器变成交流电,经滤波器继续向负载供电。

网友A:
在后各式UPS中实际电路也含有各种保护、告警等控制回路,比较复杂。

  (2)在线式UPS 2为在线式UPS电能流程图。市电供电正常时,市电经过电源变压器、整流器后,一路经逆变器、滤波器输出至负载;另一路经充电回路向蓄电池组充电。当市电中断,蓄电池组端电压低于设定值或逆变器故障时,市电就通过旁路支路经转换开关、滤波器向负载供电。由此可见,不管市电正常或中断,在线式UPS的逆变器总是在工作。

3UPS的主要组成部分 UPS主要由逆变器、蓄电池、整流器/充电器和转换开关等组成。逆变器主要由晶体三极管、变压器和控制回路等组成,其作用是变直流为交流输出,它是UPS的核心部分,UPS的技术性能、质量主要取决于它。蓄电池是UPS储能装置。UPS中的蓄电池应具有良好的大电流放电特性,能经得住反复地充放电,寿命要长,目前UPS常用的是免维护密封式铅酸蓄电池。整流器/充电器是把市电变成直流电,为逆变器和蓄电池提供电能的装置。转换开关(静态开关)的作用是通过瞬时的高速检测回路,当市电有干扰或出现大的浪涌时,把UPS迅速转到旁路输出,以保护UPS;它的第二个作用是提供维修通道。对转换开关要求切换时间快、过载能力大。

  (4)各类UPS的特点

  在线式UPS的特点。

  a.在线式UPS都为正弦波输出,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实现了对负载的真正不间断供电。

  b.在线式UPS实现了对负载的抗干扰供电。因为在线式UPS无论由市电或蓄电池对负载供电,都要通过逆变器进行,这就可能从根本上消除来自市电电网上的所有电压波动和电干扰对负载的影响,UPS始终向负载提供一个稳压稳频的高质量交流电源。而且,在线式UPS的正弦失真系数最小。

  c.与后各式UPS相比,在线式UPS具有优良的瞬时特性时,它在100%负载加载或减载时,其输出电压的变化小于4%,时间约1040ms

  d.在线式UPS具有较高的工作可靠性。

  后备式正弦波输出的UPS的特点。

  a.一般后各式正弦波输出的UPS电路中均采用抗干扰式分级调压稳压技术,当市电在180250V的范围内时,能输出一个具有抗干扰的稳压的正弦波电压。

  b.切换时间较短,约4ms,最短2ms

  c.其输出端的零线和火线是固定的,这是因为UPS中市电供电或逆变器对负载供电都是由同一电源变压器来完成。所以用户在连接这种UPS时,应符合厂家的规定。后各式正弦波输出的UPS都有零、火线判错电路,一旦发现输人端零、火线与UPS要求的不一致,UPS会自动保护,没有输出。还需指出的是,后各式UPS220V输人的零线就是UPS控制线路的地线。

  后各式方波输出的UPS的特点。

  a.与后各式正弦波输出的UPS一样,该线路中采用抗干扰式分级调压稳压技术,当市电在180250V之间变化时,它的稳压精度在5%~10%;市电中断时,逆变器对负载提供个稳定度在±5%、无干扰的方波电源。

  b.方波输出的后备式UPS的控制线路中未采用与市电同步的技术,其切换时间相应比正弦波输出的后各式UPS要长一些,约49ms

  c.与后各式正弦波输出的UPS一样,它的输出端零、火线是固定的。使用时,交流输入端的极性应符合出厂规定。

  d.不能接像日光灯那类性质的负载,否则会达不到机器的出厂指标,或损坏UPS本身。并且,它不能进行频繁的关闭和启动。UPS关机后,如立即再启动,它就不能正常工作,此时无电压输出且蜂鸣器长鸣,称为启动失败。所以,关机后,如需重新开机,要等6s以上时间。

楼主:
什么是UPS不间断电源及UPS工作原理

USP
Uninterruptable Power Supply的英文缩写,翻译成中文就是不间断电源的意思,能常能接触的就是在计算机的应用当用,保护意外断电数据丢失的一种备用电源设备,可以在交流电断开的情况下,提供一定的时间供电以使安全关机.在网络上的解析是这样的:
在国内,比较出名的品牌有以下的
:
山特  powerware 山顿 APC 台达科技 四通 ATA等品牌

中文:
Uninterruptable Power Supply --
不间断电源具有备用电池或备用发电机和自动控制器的电源,可以确保在主电源中断时连续供电
英文:
United Parcel Service, Inc. (UPS) is the world‘s largest package delivery company, delivering over 14 million packages a day to over 200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It has recently expanded its operations to include logistics and other transportation-related areas. It is headquartered in Atlanta, Georgia.UPS is well-known for its brown trucks, also known as package cars (hence the company nickname "Big Brown"). ...
en.wikipedia.org/wiki/UPS

Ups is an open-source source-level debugger developed in the late 1980s for UNIX and UNIX-like systems. It supports C and C++, and Fortran on some platforms. Unlike more popular debugger stacks for these platforms, ups is completely self-contained — not merely a graphical front-end to lower-level debuggers like gdb (although some work has been done to make ups usable in that way). ...
en.wikipedia.org/wiki/Ups_(debugger)

UPS stands for:*Ubiquitin proteasome system*Underground Press Syndicate*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United Parcel Service package delivery company serving most of the world, founded in Seattle, Washington*University of Puget Sound in Tacoma, WA*Universal Press Syndicate*Ups (debugger)*USS Puget Sound*Universal Pantheist Society
en.wikipedia.org/wiki/UPS_(disambiguation)

英文的翻译比较多,我们只摘录了三段
.

UPS
介绍
:
其输出功率从500VA3000KVA不等。UPS电源按其工作方式可分为后备式UPS和在线式UPS两大类;而按其输出波形又可分为方波输出UPS和正弦波输出UPS两种。

后备式UPS电源的优点是:运行效率高、噪音低、价格相对便宜,主要适用于市电波动不大,对供电质量要求不高的场合。
在线式UPS电源与后备式UPS电源相比,在线式UPS电源的供电质量明显优于后备式UPS电源,因为它可以实现对负载的稳频、稳压供电,且在由市电供电转换到蓄电池供电时,其转换时间为零。
方波输出的UPS电源带负载能力差(负载量仅为额定负载的4060),不能带电感性负载。如所带的负载过大,方波输出电压中包含的三次谐波成份将使流入负载中的容性电流增大,严重时会损坏负载的电源滤波电容。
正弦波输出的UPS电源的输出电压波形畸变度与负载量之间的关系没有方波输出UPS电源那样明显,带负载能力相对较强,并能带微电感性负载。
不管那种类型的UPS电源,当它们处于逆变器供电状态时,除非迫不得已,一般不要满载或超载运行,否则会使UPS电源的故障率明显增多。

UPS
是英语Uninterruptiable Power Supply的缩写,译为不间断电源。由20世纪60年代的旋转发电机发展到目前的具有一定智能化程度的静止式全电子电路,它也是随着电子技术特别是功率器件和自动控制技术的飞速发展而日趋成熟的。其基本功能是:

市电中断供电时,能不间断供电;

始终向负载提供高质量的交流电源,达到稳压.稳频.抑制浪涌.尖峰.电噪音.补偿电压下陷.长期低压等因素干扰。

动态式UPS由引擎与发电机组构成,它是靠交流市电驱动交流电动机旋转,从而带动同轴的交流发电机和惯性飞轮同速旋转运行,由发电机向负载供电。市电波动时由于惯性飞轮对短时间的电压突变后干扰无反应,保证了输出电压的稳定;市电断电靠飞轮的惯性将额定电压供电再延长5秒钟,由于保存数据信息。后来发展到内燃机式UPS系统,但这类UPS体积大噪音大.效率低,在目前应用不多。就目前用得最多的,最常用的UPS还是静态式UPS,现在一般讲的UPS也是指静态式UPS,但在概念上还是应分清楚。

静态式
UPS

动态式UPS因应用较少,所以在人们通常所指的UPS大都指静态式UPS。静态式UPS根据供电方式可分为在线式(ON-LINE),后备式(或称离线式,OFF-LINE/BACK-UP)及线上交互式(LINE-INTERACTIVE)三类。

真在线式UPS电源的定义是:当输入,负载和UPS本身都正常工作时,UPS电源将输入的交流市电先通过整流器变成直流电,然后通过逆变器将直流电逆变成交流电,输出标准的稳定的纯净的正弦波电源,也即在一切都正常的情况下,负载得到的是由逆变器输出的高质量的正弦波电源。

后备式UPS电源的定义是:当输入,负载及UPS本身都正常工作时,UPS仅仅是将市电做简单的升压,降压和滤波处理,然后直接输出给负载使用,只有当输入电源不符合要求时,UPS才将电池的直流逆变成交流电,输出给负载使用。也即,在大部分时间,负载使用的是输入电源本身或经过简单处理的输入电源。

互动式UPS电源的定义是:当市电电源在约150~264伏的范围内,它向用户提供经铁磁谐振稳压器或经变压器抽头调压处理的一般市电电源(这就意味着:来自一般市电电网的频率波动,由谐波污染而形成的高波形畸变度及从电网串入的干扰等所困扰的低质量电源就是用户所实际使用的交流电源)对于这种UPS 来说,仅仅当市电电源电压低于150伏或高于264伏左右时,它才有可能向用户提供真正的“UPS逆变器高质量的正弦波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