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晶闸管是起调压作用的吗?(有图)

楼主(2013-02-23):
这个晶闸管是调压的吗?原理是什么?这个二极管在这里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A:
这是半控桥的一半!590励磁回路就用此元件2只!

网友B:
半控桥,常见用于直流调速的励磁回路及同步电机的励磁回路。受控的,二极管下半波整流。

网友C:
   楼主提供的电路,截取的不全,看不出是否是半波调压电路,而且图中的二极管的接线有问题:

    1、可控硅正极与二极管负极相连接交流电源(∽)一端,而可控硅负极接+,同时接K1,二极管的正极接“-”,那么交流电源的另一端没有标注,故即使G端相对K1端加一正电压,可控硅也无法导通。

    2、如图中“+、-”号之间为可控硅负载,即“-”号端就是交流电源的另一端,如是这样,电源正半周时,当控制极G1加正电压(相对K1),可控硅可以导通,二极管反相截止。可是电源负半周时,二极管导通会将电源直接短路,轻者跳闸,重者烧毁二极管。见下图:

    3、如图中“+、-”号之间为可控硅负载,即“-”号端就是交流电源的另一端,如是这样,二极管的连线应该为下图:

 即D2应与负载并联,正半周可控硅导通,使R产生正向电流,二极管处于反相截止。负半周时,可控硅反相截止,如负载为感性,二极管起续流作用,使负载电流更平稳。

网友D:
如果图中标的+-连接,就是交流半波调压电路。

网友B:
这个图没有标注交流的另一端,应该是三相电路中使用的,如下图同步机励磁电路:

网友E:
回楼主:这就是晶闸管的接线图,帮助你接线用的。二极管是防止你接错线的保护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没有标注交流的另一端,应该是三相电路中使用的,如下图同步机励磁电路:

这个全面!3相半控桥!连灭磁回路都给出了佩服

网友C:
   5l楼画的电路不是交流半波调压,即流入R的电流会有直流分量:当可控硅导通角=0时,可控硅不导通时电路变为直流半波整流,可控硅导通角=90度时,可控硅延90度导通,即产生负向电流,使即流过R的电流变为含有直流的交流电流。当可控硅导通角≈180度时,可控硅全导通,此时流过R的电流变为纯交流电流。这样的电流对直流电机能用吗?见下图:

网友C:
   6楼画的是三相半可控整流电路,其3个可控硅与3个二极管的连线是正确的。但图中的可控硅KQ与二极管ZQ反并联再串接RF,其作用看不出来,其RF是电阻还是保险丝?

    如RF是电阻,这个电路起什么作用:其ZQ为反接,始终处于反偏截止,RF的存在会减小其断电续流作用的,而KQ正向连接,它的导通只起分流作用,对电机转子不起调节电流作用(半空桥输出电压的改变才起调压作用)

    如RF是保险丝, 加KQ就不对了,因为一旦使KQ导通,就会使直流电源短路的。

    个人认为,应只用ZQ二极管,去掉KQ与RF,其ZQ反接,正常运行时,ZQ截止,断电时起续流作用:使电机绕组不会产生过高反电势而击穿可控硅与二极管。

网友F:
我说这个东西是个集成块,里面原理都画出来了。根据原理你把它当做一个二极管用也行,当做一个单向可控硅用也行。当做一个半控全桥的一半也行。至于你把它真正用在哪里,就要看你外围的电路原理了。

再说,各位忙了一天了。还没看见楼主回家。咱还等不等他?

网友A:
引用 网友C:
6楼画的是三相半可控整流电路,其3个可控硅与3个二极管的连线是正确的。但图中的可控硅KQ与二极管ZQ反并联再串接RF,其作用看不出来,其RF是电阻还是保险丝?    如RF是电阻,这个电路起什么作用:其ZQ为反接,始终处于反偏截止,RF的存在会减小其断电续流作用的,而KQ正向连接,它的导通只起分流作用,对电机转子不起调节电流作用(半空桥输出电压的改变才起调压作用)    如RF是保险丝, 加KQ就不对了,因为一旦使KQ导通,就会使直流电源短路的。    个人认为,应只用ZQ二极管,去掉KQ与RF,其ZQ反接,正常运行时,ZQ截止,断电时起续流作用:使电机绕组不会产生过高反电势而击穿可控硅与二极管。

这是同步电动机励磁绕组的灭磁回路!电机启动时主励磁尚未投入,因转差,励磁绕组被定子旋转磁场切割产生的电动势靠此回路释放!RF是散热电阻!投励后KQ关断ZQ兼续流管用!此回路另设检测环节!防开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G:
5l楼画的电路不是交流半波调压,即流入R的电流会有直流分量:当可控硅导通角=0时,可控硅不导通时电路变为直流半波整流,可控硅导通角=90度时,可控硅延90度导通,即产生负向电流,使即流过R的电流变为含有直流的交流电流。当可控硅导通角≈180度时,可控硅全导通,此时流过R的电流变为纯交流电流。这样的电流对直流电机能用吗?见下图:

在电加热电路常用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