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ACS 401004132故障代码(FL 6)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2-23):
ABB变频器ACS 401004132故障代码(FL 6)是什么意思?

我这有一台30KW的引风机,频率在20HZ时能启动,超过就不行了,变频器显示故障代码FL6。当20HZ启动起了过后手动在控制面板上设置频率足步增加,可以达到43HZ后就自动停,变频器显示故障代码FL6。其间,在加到40HZ时显示AL11和AL12反复跳动。

请教知道的师傅解惑!!谢谢!!

楼主:
有知道的师傅帮下忙,在线等~谢谢

网友A:
ACS400用户手册是这样描述的:

FL6 PARAMLOCAL LOCK
控制盘操作无效:
1、参数1602 PARAMETER LOCK禁止参数修改
2、参数1605 LOCAL LOCK禁止参数控制模式

AL11
1. MINIMUM AI1 > MAXIMUM AI1 (参数1301、1302)
2. MINIMUM AI2 > MAXIMUM AI2 (参数1304、1305)
3. MINIMUM FREQ > MAXIMUM FREQ (参数2007、2008)
4. PFC宏需要I/O扩展模块(NDIO),组DDCS的参数设定不正确。
A12:电机堵转,可能由副总太大或者电机功率不足引起,应看参数
3009 -3012

因此建议检查下参数设定!检查模拟量输入信号是否设定对。

网友B(2020-05-30):
问题已经找到,断路器触点老化虚接,引起电压异常。感谢大家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