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自制过plc编程电缆吗

楼主(2013-02-23):
有人自制过plc编程电缆吗,三菱PLC FX1n的,用来电脑与PLC链接的……

网友A:
试试这个吧

网友B:
要是232九针串口-8针D头的。。。用这个就可以。。。

网友C:
楼上的图片都是自制的图,你想要啥的呢?

网友D:
其实做RS232或RS485或以太网的就用那么3根线就行了。九针232接口焊接两根或三根线即可。

网友E:
好多PLC编程电缆都可以自制:::

以前已经上传给多这样图;在工控网可以查到!

网友F:
好多PLC编程电缆都可以自制:::

         但是像三菱这个FX 系列 PLC 编程电线买一根也就 20 多元,不贵的说

网友G:
如果手头有现成的插头原件那就自制如没有,那就不如买一根了淘宝很多,制作图网上不难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