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与PC通信总结

楼主(2013-02-23):
       51单片机的串口,是个全双工的串口,发送数据的同时,还可以接收数据。
       当串行发送完毕后,将在标志位 TI 置 1,同样,当收到了数据后,也会在 RI 置 1。
无论 RI 或 TI 出现了 1,只要串口中断处于开放状态,单片机都会进入串口中断处理程序。
在中断程序中,要区分出来究竟是发送引起的中断,还是接收引起的中断,然后分别进行处理。

常用的方法有:
接收数据时,使用“中断方式”,清除 RI 后,用一个变量通知主函数,收到新数据。
发送数据时,也用“中断方式”,清除 TI 后,用另一个变量通知主函数,数据发送完毕。
这样一来,收、发两者基本一致,编写程序也很规范、易懂。
更重要的是,主函数中,不用在那儿死等发送完毕,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查看其它的标志。
PC与单片机串口通信的程序,要求如下:
1、如果在电脑上发送以$开始的字符串,则将整个字符串原样返回(字符串长度不是固定的)。
2、如果接收到1,则将P00置高电平,接收到0,P10置低电平。(用来控制一个LED)
单片机是STC89C52RC/晶振11.0592/波特率要求是9600或4800。

注意:调试软件我选择“串口猎人”,串口猎人中选择“字符格式发送” 。当然STC-ISP也是可以的
*********************************************************************************/
#include <reg52.h>

sbit LED=P0^0;
unsignedcharUART_buff;
bit New_rec = 0, Send_ed = 1, Money = 0;

void main ()
{
    SCON = 0x50;   //串口方式1, 10位UART(一个起始位“0”八个数据位一个停止位“1”), 允许接收.
    TMOD = 0x20;   //T1方式2
    TH1 = 0xFD;    //装入自动重加载的处置,9600bps@11.0592MHz
    TL1 = 0xFD;    //装入初值
    TR1 = 1;       //启动定时器T1
    ES  = 1;       //开串口中断,但不开定时器中断,不允许定时器中断
    EA  = 1;

    while(Money == 0);    //等着交费,呵呵,等着接收$.

    while(1)
 {
      if ((New_rec == 1) && (Send_ed == 1))
    {  //如果收到新数据及发送完毕
        SBUF = UART_buff; //那就发送.
        New_rec = 0;
        Send_ed = 0;
       }
    }
}
//----------------------------------------------
void ser_int (void) interrupt 4
{
    if(RI == 1)    //如果收到.
   {
      RI = 0;      //清除标志.
      New_rec = 1;
      UART_buff = SBUF;  //接收.
      if(UART_buff == ‘1‘)  LED = 1;
      if(UART_buff == ‘0‘)  LED = 0;
      if(UART_buff == ‘$‘)  Money = 1;
    }
    else  //如果送毕.
   {
      TI = 0;      //清除标志.
      Send_ed = 1;
    }
}

网友A:
一直想整个51来玩玩的,这个好玩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整个51来玩玩的,这个好玩吗?

去淘宝买一个开发板,就几十块钱,啥都有了。现在的51单片机都支持在线编程,不象以前需要烧写器啥的

网友C:
一看代码就头大

网友D(2013-03-29):
不错!也正在学习单片机!!!

网友E:
IT软件开发精英承接上位机软件开发,承接物联网软件开发,承接嵌入式软件开发,承接工控软件开发,承接网站开发,承接办公软件开发。

承接软件开发项目,IT精英承接上位机软件开发,承接物联网软件开发,承接嵌入式软件开发,承接网站开发,承接办公软件开发,

承接zigbee软件开发,承接工控软件开发。

联系电话:15652887489 QQ: 2303614459 Email:vip8089@qq.com

承接VB,C++,C#,Java,android,ios等各种BS或CS软件开发服务,拥有众多的成功案例。对老客户的小项目可以免费或适当收取部分费用进行开发。

精英团队  品质保证 软件开发 中关村 价格合理

网友F(2013-07-01):
我们的RS232-RS485转换器 RS485中继器,传输距离能达到3000米以上(三公里以上)
RS232/RS485--光纤转换器,传输20公里,速率0到2000kbps (0到2000000bps)
济南伦渠自动化公司专业生产1:各种PLC编程电缆 人机编程电缆
下载线 西门子MPI编程电缆 三菱编程电缆 TCP转换器 以太网转换器
2:专业生产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器
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光纤 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转换器 串口转换器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缆光纤MODEM 视频光端机
温湿度传感器,可以设定通讯地址0-255和波特率1200-19200bps;

可与组态软件 PLC等通讯联网
9:豪克能量焊接应力消除设备 冲击枪 振动时效 增强疲劳强度
手机13o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 网站http://www.fuc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