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输出端电源正负的问题

楼主(2013-02-24):
我用的是三菱F-3U的PLC,是晶体管输出的。我以前接输出端的时候是把DC24V的负端接在COM上。这次我把正端接在COM断了。我没有把握,这样行吗

网友A:
楼主你好,输出点你只要把他当作是一个开关量触点就行了。。。原则上COM0 COM1....接正负都可以只要绕成回路能驱动负载就行。。。

网友B:
接正负都可以只要绕成回路能驱动负载就行。。。

楼主:
像继电器输出的接正负都行。这个我知道。这个是晶体管输出的。我不怎么了解这电子电路。一个PLC几千块钱呢,害怕烧了

网友A:
对:爱笑的一鸣惊人关于像继电器输出的接正负都行。这个我知道。这个是晶体管输出的。我不怎么了解这电子电路。一个PLC几千块钱呢,害怕烧了 内容的回复:

晶体管输出的不能接大电流负载。。。接大电流负载要加中继

楼主:
知道了,多大的电流不能承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输出点你只要把他当作是一个开关量触点就行了。。。原则上COM0 COM1....接正负都可以只要绕成回路能驱动负载就行。。。

网友D:
但是 楼主在考虑到PLC输出端负载的问题上建议最好加中继    现在鬼子的设备都是这样接的  +24V接COM  0V接信号

网友E:
不行的。晶体管是单向导电,不会因为你改变接线而得到反向的导电性能。你觉得怎样?亲。

输入点内部是双向光耦,原理不同。

楼主:
对:芳季关于不行的。晶体管是单向导电,不会因为你改变接线而得到反向的导电性能。你觉得怎样?亲。输入点内部是双向光耦,原理不同。内容的回复:

继电器输出接正负端肯定没问题。晶体管输出的我一直都怀疑这个是分正负的。但是我也不懂晶体管是怎么回事

网友F:
晶体管输出是负输出的只能接24V负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晶体管输出是负输出的只能接24V负级

我试了一下,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