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 DC 0-500V转 0-10V信号的转换器,不知道有不?

楼主(2013-02-24):
一台直流电源供应器 没有0-10V的信号输出,想用来做人机界面上 的 监控!

我就想在供应器的负载输出端 接个设备用来输出0-10V的信号。。。

网友A:
这个可以很简单的做一个吧

用一个dc12v的稳压电源 就算是滑动变阻器也能搞定

网友B:
这样的变送器多的是,找度娘吧

网友C:
我可以给你定做一个.QQ:57577105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很简单的做一个吧用一个dc12v的稳压电源 就算是滑动变阻器也能搞定

什么意思啊?请说清楚!

网友E:
我这里有个250变0-10的

网友F:
    DC 0-500V转 0-10V信号的转换器,就是输出0-10V信号的变化与直流电源0-500V的变化成正比,如买不到这样的变送器,可用二个电阻串联后并在0-500V的输出端:R1可选用多圈可调电阻,R1=1.5K,其一端接0V,R1的另一端接R2的一端,R2的另一端接500V输出,R2=50K,其R1的电压=(0-500)*R1/(R1+R2)。如R1输出电流较大,影响分压比,可在R1输出端接一由运放器组成的电压跟随器。见下图:

    调整:先将电源输出一固定电压(如=500V),调节R1使R1的电压=10V为准,这样R1与R1+R2的电压为1:50。

网友G:
引用 网友H:
DC 0-500V转 0-10V信号的转换器,就是输出0-10V信号的变化与直流电源0-500V的变化成正比,如买不到这样的变送器,可用二个电阻串联后并在0-500V的输出端:R1可选用多圈可调电阻,R1=1.5K,其一端接0V,R1的另一端接R2的一端,R2的另一端接500V输出,R2=50K,其R1的电压=(0-500)*R1/(R1+R2)。如R1输出电流较大,影响分压比,可在R1输出端接一由运放器组成的电压跟随器。见下图:    调整:先将电源输出一固定电压(如=500V),调节R1使R1的电压=10V为准,这样R1与R1+R2的电压为1:50。

注意电阻的耐压,R2宜采用多个电阻的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H:
DC 0-500V转 0-10V信号的转换器,就是输出0-10V信号的变化与直流电源0-500V的变化成正比,如买不到这样的变送器,可用二个电阻串联后并在0-500V的输出端:R1可选用多圈可调电阻,R1=1.5K,其一端接0V,R1的另一端接R2的一端,R2的另一端接500V输出,R2=50K,其R1的电压=(0-500)*R1/(R1+R2)。如R1输出电流较大,影响分压比,可在R1输出端接一由运放器组成的电压跟随器。见下图:    调整:先将电源输出一固定电压(如=500V),调节R1使R1的电压=10V为准,这样R1与R1+R2的电压为1:50。

那个直流电源控制器输出规格是 电压DC 0-500V;电流0-150A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对:网友H     DC 0-500V转 0-10V信号的转换器,就是输出0-10V信号的变化与直流电源0-500V的变化成正比,如买不到这样的变送器,可用二个电阻串联后并在0-500V的输出端:R1可选用多圈可调电阻,R1=1.5K,其一端接0V,R1的另一端接R2的一端,R2的另一端接500V输出,R2=50K,其R1的电压=(0-500)*R1/(R1+R2)。如R1输出电流较大,影响分压比,可在R1输出端接一由运放器组成的电压跟随器。见下图:    调整:先将电源输出一固定电压(如=500V),调节R1使R1的电压=10V为准,这样R1与R1+R2的电压为1:50。 内容的回复:那个直流电源控制器输出规格是 电压DC 0-500V;电流0-150A

用电阻 因电流太大,功率消耗就会很大,从而影响控制器电流输出!!

网友F:
     回9楼:R1与R2电阻的总值=50K ,输出电压=500V时其R1与R2电流最大=500/50=10mA,而电压DC 0-500V的电流为0-150A ,即当最大输出电流=150A时,其输出电压=500V,其R1、R2流过电流=10mA,仅占输出电流的15000分之1,故对电源输出无影响。而此时R1、R2的最大功耗=500×0.01=5W。如R1、R2阻值为10K、500K,其分流最大=1mA,电阻功耗=0.5W。

网友F:
   回7楼:注意电阻的耐压没有这个必要,对于电阻元件应考虑的只有阻值与功率参数,对于R2其最大电流=10mA,其最大功耗=50K*10mA*10mA=5W,即:只要选择一只阻值=50K,功率>5W的线绕电阻即可,不必采用多个电阻的串联。而R1选用0.5W 1.5K多圈微调电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