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eloper和works2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2-24):
我们公司主要用的是小型fx系列,和大型Q系列,也有运动控制器。编程软件选developer还是works2?这两个软件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网友A:
developer早已经停止更新,works2是developer软件的替代版本,developer不自带仿真功能,works2自带仿真功能。编程主要是习惯了,个人还是喜欢developer除非需要应用L系列不得已使用work2,但是developer因为停止更新的原因,不支持三菱新推出的L系列PLC,虽然L系列PLC目前价格比Q系列稍高一点,新手的话建议学习work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eveloper早已经停止更新,works2是developer软件的替代版本,developer不自带仿真功能,works2自带仿真功能。编程主要是习惯了,个人还是喜欢developer除非需要应用L系列不得已使用work2,但是developer因为停止更新的原因,不支持三菱新推出的L系列PLC,虽然L系列PLC目前价格比Q系列稍高一点,新手的话建议学习work2

Developer仍然在继续更新,目前最新版本为V8.109P,Works并不是developer的替代版本,而仅仅是IEC的替代版,developer的仿真软件是GX Simulator,相反,Developer仍然支持L系列……

至于它们之间的不同,请参见Works软件的用户手册中相关章节。

网友C:
哈哈,伍工,这下丢人了吧

网友D:
编程方式可以用ST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编程方式可以用ST了。。。

应该是IEC版本吧

网友F(2013-04-02):
一直在用GX Developer 8.86中文版,现在很少用三菱的PLC了,GX WORK2还用过

网友G(2017-07-29):
GX Developer 8.86中文版这个在WIN10上能用吗?

网友H(2019-09-22):
请问新手入门应该下载哪款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