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输距离问题

楼主(2013-02-24):
为什么屏蔽双绞线越粗信号传输距离越长

网友A:
之所以有距离限制是因为电缆电阻传输有压降损耗,屏蔽双绞线越粗单位长度的电阻越小,传输损耗就越小,就会传的越远。

网友B:
可根据公式  R=ρL/S解释,线越粗,横截面积越大,线的电阻越小,其压降就越小,线的损耗就越小,信号就传输通畅,传得越远。

网友C:
线径越粗,单位长度的电阻越小,这样信号衰减的越小,相应的传输距离就越长。

网友D:
阻值小,抗干扰性稍强,传输距离远!

如果想传输更远,可以使用4-20mA电流量;0-10v电压量;开关量;数字量光纤中继器,单模光纤传输20km没问题

魏昊 13600436919 qq:1813203053

网友E:
专业研发生产无线数传电台 无线传输模块 ,

联系电话:0769-22815402 13113180082 QQ:471798218  黄小姐

公司网址:www.coindt.com

东莞市博银电子有限公司

楼主:
查了下资料,电阻的阻值=电导率*长度/截面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查了下资料,电阻的阻值=电导率*长度/截面积

所以同等电导率和长度情况下,截面积越大,电阻值越小。

网友F(2013-04-05):
www.fucan.com   串口转光纤信号

网友E:
www.coindt.com

东莞博银电子

QQ:17761587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