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一台设备 用手触摸设备, 身设备就自动停机 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2013-02-24):
看见一台设备 用手触摸设备, 身设备就自动停机 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A:
有一款台灯用手一摸就亮了并且还能调档  是不是类似的原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款台灯用手一摸就亮了并且还能调档  是不是类似的原理啊

  很类式,楼主知道楼道里用手触摸的开关吗 ?? 就一样的

网友C:
一般控制柜利用微动开关或行程开关,来控制电源开关的电子脱扣器的线圈就可以实现开门断电。

没有见过触摸设备就断电的

网友D:
一般控制柜利用微动开关或行程开关,来控制电源开关的电子脱扣器的线圈就可以实现开门断电。

网友E:
     触摸开关按开关原理分类有电阻式触摸开关和电容式触摸开关,按接线方式分为单火线触摸开关和双线制触摸开关(火线和零线)。从全球范围内来看,绝大多数国家都是采用单火线制布线规则,因此,单火线触摸开关是目前市场主流产品。双线制触摸开关因在安装时需要重新布线,甚至穿墙凿洞,市场应用很少,将逐步被市场所淘汰。

网友F:
你是说触摸设备的外壳就停机吗?

网友G:
设备有多大,是不是触摸任何位置,该设备都会停止运行?

网友H:
没接触过。

网友I:
没有见到过这样的设备,应该跟静电有关系吧?

楼主:
对:王者之师——梁真关于你是说触摸设备的外壳就停机吗? 内容的回复:

是啊 外壳

楼主:
对:ye_w关于设备有多大,是不是触摸任何位置,该设备都会停止运行? 内容的回复:

基本上是触摸任何位置

网友J:
很类式,楼主知道楼道里用手触摸的开关吗

网友K:
靜電+labview系統~~很久以前就看過別人做過~

网友L:
没见过,这保护做得也太给力,谁知道谁给讲讲

网友M(2013-03-29):
大侠们多虑了,其实就是一感应灯,我家就有。

网友:
感应的话可靠性太低了,有干扰根本不能用。